[新品上市]
APM32F107VC板子制作USB键盘的问题

楼主(2023-06-01):
库函数里有USB的例子,我改了一下,参考电脑圈圈的描述符,
可以识别设备了。可是发数据没反应。
发数据的代码: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void HidMouse_Proc1(void)
{
    uint8_t key = 0xff;

    uint8_t buffer[8] = {0, 0, 0, 0,0,0,0,0};
                uint8_t i=2;

    if(g_usbDev.devState != USBD_DEVICE_STATE_CONFIGURED)
    {
        return;
    }
                GPIO_ResetBit(GPIOE,GPIO_PIN_6);
    key = KeyPro();
    if(key != 0xff)
    {

        if(s_statusEP)
        {
//            HidMouse_Write(key);

                                                switch (key)
                                                {
                                                                case 0:
                                                                                buffer[0]|=0X01;

                                                                break;

                                                                case 1:
                                                                                buffer[0]|=0X02;
                                                                break;

                                                                case 2:
                                                                                buffer[0]|=0X04;
                                                                break;

                                                                case 3:
                                                                                buffer[i]=0X59;
                                                                                i++;
                                                                break;
                                                                case 4:
                                                                                buffer[i]=0X5A;
                                                                                i++;
                                                                break;

                                                                case 5:
                                                                                buffer[i]=0X5B;
                                                                                i++;
                                                                break;
                                                                case 6:
                                                                                buffer[i]=0X39;
                                                                                i++;
                                                                break;

                                                                case 7:
                                                                                buffer[i]=0X53;
                                                                                GPIO_ResetBit(GPIOE,GPIO_PIN_5);
                                                                break;
                                                                default:
                                                                                return;
                                                }

                                                s_statusEP = 0;

                                                USBD_TxData(USB_EP_1, buffer, sizeof(buffer));
        }
    }
}

补充一下:我用的矩阵键盘。
后来安装了bus hound,和圈圈的USB键盘比较,发现发的数据不一样。
他那个一行16个字节。很奇怪。
我看他书上也是发8个字节呀!
于是我把
uint8_t buffer[8] = {0, 0, 0, 0,0,0,0,0};
改成
uint8_t buffer[16] = {0, 0, 0, 0,0,0,0,0};
这下惨了,不能识别了。
我改回来,还是不能识别。
好像有记忆功能。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键盘八个字节的,可以参考我们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P4y1m7Gs/?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2bbde87de845d5220b1d8ba075c12f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八个字节的,可以参考我们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P4y1m7Gs/?spm_id_from=333.788&vd_so ...

谢谢!现在最重要的是无法识别,就因为原来发8个字节,改成发16个字节,就不能识别了。
然后再改回8个字节,仍然不能识别。也就说改成和原来一样,照样不能识别。
我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最重要的是无法识别,就因为原来发8个字节,改成发16个字节,就不能识别了。
然后再改回8个字节 ...

我跟你讲哦,描述符就算错一个Byte都是无法正确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讲哦,描述符就算错一个Byte都是无法正确识别的

描述符没动啊。光改了发送的字节数,就不识别了。后来又改回来,和原来一模一样,照样不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描述符没动啊。光改了发送的字节数,就不识别了。后来又改回来,和原来一模一样,照样不识别。 ...

照样不识别”,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