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CU常用电平转换电路设计(二)

楼主(2023-06-01):
二、分立元器件实现

分立器件搭建电平转换电路的方式有很多,下面介绍一些常见的转换电路

1、用 NPN 管搭建的单向电平转换电路
(1)如下图 3 为一款单向电平转换的分立电路。左侧 IN 为输入,右侧 OUT 为输出,左右两侧分别为相互转换的两个不同的电压域。其实现原理如下:
当 IN 输入 0V 时,三极管 Q1 导通,OUT 被拉低到接近 0V 电平,实现低电平转换;
当 IN 输入高电平(VDDA)时,三极管 Q1 截止,此时 OUT 被上拉至 VDDB,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
C1 作用,我们通常会在 R1 上并联一个小电容,滤除转换过程中的干扰;
R2 摆放位置,R2 注意放在靠近 1V8 电压域所在的模块附近;

(2)使用注意事项:
       1)电路接法,一般输入端 IN 接串口的设备 A 的 TXD,接收端 OUT 接设备 B 的 RXD;
       由于三极管存在极间电容,因此该电路适用于速率要求不高、成本较低的方案  ;使用频率应小于1MHz若将此电路用在高速场合下,波形出现了明显的畸变。

2、由两个 NPN 管搭建的单向电平转换电路单向转换的电路,如下图 6 实现原理如下:
(1)当输入 IN 为低电平时,三极管 Q1 关断,三极管 Q2 导通,输出 OUT 被拉低,从而实现低电平转换;当输入 IN 为高电平(VDDA)时,三极管 Q1 导通,从而            三极管 Q2 被拉低关断,从而输出 OUT 被 R4 拉高到 VDDB,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此电路只能实现左侧 IN 输入,右侧 OUT 输出,不能反向传输。

3、用 MOS 管搭建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1)如上图所示是常用的分立器件搭的电平转换电路,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当 Net1 输出高电平时,MOS 管 Q1 的 Vgs=0,MOS 管关闭,Net2 被电阻R2 上拉到 5V;
         2)当 Net1 输出低电平时,MOS 管 Q1 的 Vgs=3.3V,大于导通电压阈值,MOS 管导通,Net2 通过
            MOS 管被拉低到低电平;
        3)当 Net2 输出高电平时,MOS 管 Q1 的 Vgs 不变,MOS 管维持关闭状态,Net1 被电阻 R1 上拉到
           3.3V;
       4)当 Net2 输出低电平时,MOS 管 Q1 不导通,MOS 管先经过体二极管把 Net1 拉低到低电平,此时 Vgs≈3.3V,MOS 管导通,进一步拉低 Net 的电压;
(2)注意事项:
      1)该电路只能用于收发双方都是开集(Open Collector, OC)或开漏(Open Drain, OD)结构输出的双向信号线。比如常见的 I2C 通讯。
      2)VCC_S1 <= VCC_S2
      3)MOS 管导通电压门限(Vth(GS)里面的最大值)需要小于低电源电压。

网友A(2023-07-01):
我们常用的电平转换电路存在一些灰色的地带吗

网友B:
这些电平之间有相互交叉的时候,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

网友C:
单片机常用的电平的范围一般在多少之间呢

网友D:
单片机能承受多少伏的电压 是和供电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E:
这种电平转换电路会产生额外的电磁干扰吗

网友F:
自己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 管子的选型非常重要

网友G:
使用二极管将不同电平的信号进行钳位,使得电平能够匹配。

网友H:
三极管将不同电平的信号进行单向电平转换,使得电平能够匹配。

网友I:
通过使用两个电阻将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

网友J:
当输入信号高于MCU的电压时,通过一个正向偏置二极管连接到MCU引脚上,从而将信号限制在MCU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K:
MOS管将不同电平的信号进行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L:
当需要在MCU和其他设备之间进行双向通信时,可以使用双向电平转换器。

网友M:
使用电阻将高电平的信号进行分压,使得低电平的信号能够匹配。

网友N:
需要将5V的信号转换为3.3V,你可以使用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来实现。这种方法简单易用

网友O:
使用两个电阻将输入信号分压为适合MCU输入的电平

网友P:
使用场效应管(MOSFET)或双向电平转换芯片来实现 电平转换

网友Q:
在选择电平转换电路时,需要考虑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MCU的工作电压、转换速度要求以及其他特殊需求。

网友R:
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74HC4050、74HCT125等)

网友P:
如果MCU使用3.3V的逻辑电平,而输入信号电平为5V,则可以使用两个电阻形成一个分压电路,将5V的输入信号分压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