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功放和耳机孔的切换问题

楼主(2023-06-02):
如图,功放和耳机孔都接上了DACR,DACL。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插入耳机就把功放切断的?

@王栋春 :但是我这个耳机孔是不带锁的
就是简单的耳塞座内部**进行切换。

网友A:
耳机没有切断,只是主控判断耳机插入后,就关闭喇叭。
耳机拔出后就打开喇叭的声音。

网友A:
那个PHIN就是主控判断耳机是不是插入的。

网友B:
我用的那种是物理插入后切的3.5mm耳机孔
默认练到了PA功放
当插入耳机就PA断开了,导通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