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69-互联芯片使用SerDes接口

楼主(2023-06-02):
官网上没找到CH569的官方寄存器设置手册,哪里有下啊?

网友A:
联系厂家或代理商销售

网友B:
这个是serdes接口的?

网友C:
您好,下面链接为CH569数据手册的下载链接,里面有对其外设及对应寄存器的描述,可以下载看一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569DS1_PDF.html

网友D:
沁恒都出serdes接口的以太网芯片了?

网友E(2023-07-03):
SERDES是英文SERializer(串行器)/DESerializer(解串器)的简称。它是一种主流的时分多路复用(TDM)、点对点(P2P)的串行通信技术

网友F:
serdes在发送端多路低速并行信号被转换成高速串行信号,经过传输媒体(光缆或铜线),最后在接收端高速串行信号重新转换成低速并行信号

网友G:
并行时钟SerDes:将并行宽总线串行化为多个差分信号对,传送与数据并联的时钟

网友H:
嵌入式时钟SerDes:将数据总线和时钟串化为一个串行信号对。两个时钟位,一高一低,在每个时钟循环中内嵌串行数据流,对每个串行化字的开始和结束成帧,因此这类SerDes也可称为"开始-结束位SerDes",并且在串行流中建立定期的上升边沿。由于有效负载夹在嵌入式时钟位之间,因此数据有效负载字宽度并不限定于字节的倍数

网友I:
SERDES技术支持的广域网构成了国际互联网络的骨干网

网友J:
位交错SerDes:将多个输入串行流中的位汇聚为更快的串行信号对

网友K:
什么时候出个多通道的QSGMII的PHY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