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关于SWM341系列SDRAM和SDRAMC空间的疑问?

楼主(2023-06-02):
#技术资源#

如图所示:
SDRAM的空间范围为0x80000000-0x8FFFFFFF,
而SDRAMC(SDRAM控制器)的范围是0x88000000-0x88FFFFFF,

很显然按照存储空间的映射关系来看,SDRAM包含了SDRAMC。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SDRAM实际的空间只在80000000-0x88000000?

上述截图来自《华芯微特SWM341数据手册V1.24.pdf》。

网友A:
SWM34S 系列内部分配 AHB 地址总线: SDRAM => 0x80000000 ~ 0x8FFFFFFF,其中 0x88000000 之后是分配 SDRAM功能模块的寄存器应用,即 SDRAMC 控制寄存器。

SDRAM 储存大小 0X07FF FFFF = 134 217 727 = 128 x 1024 x 1024 = 128 M。芯片设计和实际应用,
预留 2MB、8MB、 16MB 的客制选项。
2MB SDRAM, 2MB = 2 x 1024 x 1024 = 2097152 = 0x001F FFFF
8MB SDRAM, 8MB = 8 x 1024 x 1024 = 8388607 = 0x007F FFFF
16MB SDRAM, 16M = 16 x 1024 x 1024 = 16777215 = 0x00FF FFFF

网友A:
eg:型号SWM34SVET6 内置 SDRAM 为 8M Byte,地址总线=>0x80000000~0x807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M34S 系列内部分配 AHB 地址总线: SDRAM => 0x80000000 ~ 0x8FFFFFFF,其中 0x88000000 之后是分配 SDRA ...

那手册描述为SDRAM: 0x80000000 ~0x87FFFFFF,
                  SDRAMC:0x88000000 ~0x8FFFFFFF,更清晰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手册描述为SDRAM: 0x80000000 ~0x87FFFFFF,
                  SDRAMC:0x88000000 ~0x8F ...

嗯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