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435系列飞控方案

楼主:
AT32 飞控简介
AT32 飞控是由国产 IC 作为主控的新一代飞控,使用 2021 年
12月雅特力新发布的AT32F435/437 作为主控。在兼顾性价比的同时,
具有非常强大的计算能力,主频高达 288MHZ,内建 4032KB 的闪存
(Flash)和高达 512KB 的 SRAM,带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与数字
信号处理器(DSP),具备极强的运算能力,基本与 F722 等同性能。
作为 BF 固件的飞控主控使用时,最高可提供 5 路 UART 接口,2
路 I2C,2 路 SPI 以及 8 路 CH 输出。
实测在使用 ICM-42688 作为 IMU,启用双 8K(循环 PID 8K 采样
8K)CPU 占用仅 60%左右。使用 BMI270 陀螺仪(3.2K 采样)CPU 占
用仅 27%,性能完全可以跟 F722 一较高下,吊打 F405。
同时 AT32 飞控本身具备 8 个 CH(PWM/Dshot)输出接口,完
美支持 X8 Y6 等各种飞行器。最高支持双向 Dshot600,支持 BB 响/LED
灯/摄像头调参/图传调参/外置 GPS/外置罗盘等等各种外设。
目前 AT32 飞控已经支持 BF 固件和 INAV 固件(AP 固件正在移
植),BF 固件兼容 BF 原版地面站和 ATBF 地面站。在 10.10.1 正式版
以后 ATBF 会回归 BF 主线直接使用 BF 地面站即可。

网友A(点评):
板子的购买的链接,资料的下载地址也建议贴一下。

网友A(2023-06-08):
板子做的很漂亮,点赞支持一下。

网友B:
飞控又称飞行控制器,是用于在起飞、巡航、降落等阶段辅助或全自主对飞行器的其他系统及元器件起到协同控制的元件

网友C:
通常与惯性测量单元(IMU)、气压计、磁罗盘等元器件共同组成飞行控制系统一同使用。

网友D:
在飞行器飞行过程中,飞控感知飞行器的飞行高度、速度、角度及位置信息,按照预先设定好的飞行计划或临时接收的飞行指令,控制飞行器的不同系统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E:
对于多旋翼机是调整各个动力的输出功率从而达到改变飞行姿态的目的。

网友F:
BF(Betaflight)是一款免费的开源固件,用于支持不同类型的多旋翼四轴飞行器,它有很多优点,比如可以设置多种参数,可以调整控制参数等等

网友G:
INAV是一款开源固件,旨在提供高效的电路板定位和导航,并且还支持自动降落和多种航线规划功能。

网友H:
板子不错啊,干净漂亮。

网友I:
用的什么飞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