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480】多路PDMA传输丢中断。

楼主(2023-06-02):
多个SPI主机同时使用PDMA进行数据收发,数据传完后发现接收通道没有产生PDMA通道传完标志。

网友A:
将SPI的RX对应的PDMA通道设置为固定优先级,或者选择通道号较小的通道。

网友B:
话说PDMA和DMA有啥区别啊?

网友C:
你属实需要分时复用才行,不同时间进行交互

网友D:
你不能同时收发吧,容易死机啊

网友E:
一般都是按照轮询的方式通讯,要是同时收发可能不太行

网友F:
是不是协议没对上,导致没触发PDMA

网友G:
同时收发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H:
多个SPI主机啊?一主多从才对吧

网友I:
你这个操作,emmm不是很理解,感觉不是很对

网友J:
一般也不会丢中断吧,可能是逻辑没处理好

网友K:
你可以将中断这块好好研究一下,看看如何设置,能避免一下

网友L:
正常来说不应该啊,DMA也不会占用CPU资源,咋能没有传完的标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