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多路PDMA传输丢中断。

楼主(2023-06-02):
多个SPI主机同时使用PDMA进行数据收发,数据传完后发现接收通道没有产生PDMA通道传完标志。

网友A:
将SPI的RX对应的PDMA通道设置为固定优先级,或者选择通道号较小的通道。

网友B:
贴上你的代码看看问题点在那

网友C:
数据有丢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