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RTP代码编译出来可执行文件太大

楼主(2023-06-02):
使用MA35的M4开发,同样的应用代码之前在别的芯片compile出来的bin只有90kb,可是nueclipse compile出来的elf超过1mb。如何设置优化编译选项缩小elf代码的大小?有没有办法去掉没用的data? 比如debug 和 optimisation.

网友A: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减小生成可执行文件的大小:
# export PATH=/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host-gcc-arm-none-eabi-1.0.0/bin:$PATH
# arm-none-eabi-strip -s xxx.elf

使用上面命令处理后,编译出来是160k。

网友B:
编译器优化调大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