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用keil c51调试MS51PC0AE时,不同Page的SFR值总是一样

楼主(2023-06-02):
如SPCR, SPCR2, SC1CR0三个寄存器的地址为0xF3, 在不同的页面,在修改其中一个时,同一地址的其它寄存器也被修改了。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读寄存器时,没做页切换?

网友B:
要勾选prodic update,不然就cpu停下来看

网友C:
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D:
你咋修改的,看看代码

网友E:
一般不会碰到其他两个寄存器的

网友F:
估计是有什么限制吧,就是你改一个寄存器,通过什么指令,其他两个寄存器不会被修改的

网友G:
这个有点意思奥,如果改了寄存器,会有啥变化啊?

网友H:
一般得切page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