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有N76E885的BandGap读取VDD的程序

楼主(2023-06-02):
大家好,谁有N76E885的BandGap读取VDD的程序,官方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例程,烦请大家提供,谢谢

网友A:
这个例程并不难,看一下资料就可以写出来。或者你参考一下MS51的例程。

网友B:
以下是N76E885的BandGap读取VDD的程序示例
#include "N76E885.h"

// 定义 BandGap 控制寄存器地址
#define BG_REG_ADDR 0x0D

// 定义 BandGap 控制寄存器位定义
#define BG_VDD_Pos 0x04

void ReadVDD() {
    // 读取 BandGap 控制寄存器值
    uint8_t bg_reg = N76E885_read_8bit(BG_REG_ADDR);

    // 判断 VDD 是否已连接
    if (bg_reg & BG_VDD_Pos) {
        // VDD 已连接,读取 VDD 值
        uint8_t vdd_val = N76E885_read_vdd();
        // 处理 VDD 值
        // ...
    } else {
        // VDD 未连接,处理 VDD 未连接情况
        // ...
    }
}

网友C:
就是个ADC的例程啊,挺简单的

网友D:
话说,这个BandGap是啥啊?

网友E:
给我的你就用AD采集VCC的例程是不是就可以啊

网友F:
找技术支持,让他们给你提供个思路或者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