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 SD卡和USB混用fatfs怎么区分数据来自哪个

楼主(2023-06-02):
移植USB的时候,参考了很多例程,感觉FATFS太强大了,还是一知半解,

之前只用过USB,勉强可以用

现在想在此基础上增加sd,
那么同时挂在两个硬件,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A:
软件是能知道数据是来至USB 接口,还是SD卡接口的。

网友B:
FATFS在嵌入式系统存在感很强

网友C:
挂载路径不一样的啊,根据路径或者别称来区别啊

网友D:
http://elm-chan.org/fsw/ff/doc/mount.html

f_mount可以第二个参数决定

网友E:
在使用FATFS文件系统的时候,如果同时使用SD卡和USB存储设备,可以通过修改文件名或者路径来区分数据来自哪个存储介质。

网友F:
路径不同吧

网友G:
盘符路径都不一样

网友H:
自己给分区命个名字吧。

网友I:
由一个file句柄来指定(区分),file句柄是在打开具体的文件时被赋值的,比如打开的是usb下面的文件。

网友J:
路径应该不同吧

网友K:
就会出现两个盘符呀。

网友L:
等于挂载两个存储设备。0:/和1:/

网友M:
有挂过三个,SD卡,Flash,U盘。没啥问题。

网友N:
在使用FATFS时,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逻辑驱动器号(LUN)来区分不同的USB设备

网友O:
当连接一个USB设备时,可以在f_mount函数中指定一个LUN号f_mount(0, "USB", 1); // 挂载USB设备,LUN号为1

网友P:
通过判断文件指针的类型来确定打开的文件是来自SD卡还是USB

网友Q:
需要先初始化硬件、初始化文件系统、挂载文件系统、打开文件并区分硬件来源

网友R:
没这么弄过啊,挂俩设备按理来说也是有设备号的,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