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ortex M33中 secure fault中的lazy state指的是什么呀?

楼主(2023-06-02):
正如题目所言,lazy state是一种什么状态?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个啊

网友B:
低功耗状态?

网友C:
啥是“懒惰”状态啊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模式,这是干啥的?

网友E:
M33核的一个特性

网友F:
一般也不会用到吧

网友G:
M33主要是针对网络安全的,估计这个模式应该与这个相关吧

网友H:
没听说过这种状态啊,你看看手册呢?

网友I:
没了解过这个模式

网友J:
没遇到过,估计是什么安全漏洞之类的吧

网友K:
网上我搜了一圈,也没找到,这应该是M33独有的了

网友L:
你找FAE咨询一下吧,估计他们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