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 硬件FSMC驱动外部SRAM SRAM初始化后过一会就被填满了

楼主(2023-06-02):
想用IS62WV51216扩充SRAM,使用了正点原子的mymalloc内存管理,但是内存初始化后一段时间就mymalloc分配地址失败,发现是内存状态表全部不为0,换了一块IS62WV5121还是一样,有大佬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A:
用完以后及时释放

网友B:
时序不对?

网友C:
正常来说不应该这样的啊

网友D:
可能存储有问题?

网友E: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F:
这最好还是找个数据手册,看看,一般就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G:
你咋配置的啊?

网友H:
是之前能写进去,现在是写不了了么?

网友I:
是不没释放,满了啊

网友J:
其实可以用2片也行的,而且FSMC都是地址分配的,比如达到512K还是多少来着,就需要定义下一块,这个意思

网友D:
你焊接的是OK的不,能保证硬件没问题吗?

网友F:
不为0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存储存满了啊

网友K:
不知道啥原因,感觉像是时序不对,出现了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