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处理增量式编码器Z信号的办法

楼主(2023-06-02):
我在用的STM32F4系列的,因为之前都用TIC2000系列,在处理TTL增量式编码器的时候,C2000有QEP专门捕获Z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用来计算单圈位置,但是STM32是用TIM模块正交计数的,Z信号我现在用的是外部中断的办法,但是也只是上升沿触发中断一下,没办法判断我这次的中断到底是正转的还是反向转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在处理单圈位置的问题时候,谢谢啦

网友A:
根据AB信号的相对关系就知道正反转了

网友B:
没法通过z信号来判断方向,反正要借助于其它,比方连续两次计数器的读取值。。。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就是Z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代表的是正转/反转?

网友E:
这个不太会,感觉判断这种方式有些麻烦

网友F:
弄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G:
为啥要换掉C2000啊?

网友H:
看编码器相位就能区分正反吧

网友I:
用正交技术的话好像也没法判断正反的操作吧?

网友J:
属实没办法判断的

网友K:
可以再加传感器或者其他检测器件吗?

网友L:
用那种正交编码器是不是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M:
换个编码器呗,用EC11这种

网友N:
主要是用Z信号现在也测不了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