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stm8s003f3u6tr封装

楼主(2023-06-02):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stm8s003f3u6tr封装

网友A:
根据手册,自己画一个应该不难吧,这个管脚也不多吧

网友B:
我一般从立创下了直接用

网友C:
网上不有很多么

网友D:
随便啊,其实封装你可以直接用立创那里下载也可以的

网友E:
你用的是啥软件啊?

网友F:
自己花吧,挺简单的

网友G:
网上下载一下呗,自己画还容易画不好

网友H:
立创里下载就行

网友I:
现在STM8用的还多吗?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从开源网站上下载一个

网友K:
官方不是有开发板么,都是提供源文件的,直接生成封装呗

网友L:
建议还是在立创上弄,立创的库比较全面

网友M:
立创商城里应该就可以找到吧

网友N:
你需要什么格式的封装?是AD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