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运动控制器,都用ADI的DSP,而不用TI的呢

楼主(2023-06-02):
为什么做运动控制器,都用ADI的DSP,而不用TI的呢

xch
@mbutterfly :统计口径就井口那么大。
@xch :我们这边买过固高的,松智的,研华的,都是用的ADI的。
xch
说的跟真的一样

网友A:
厂家开发一个芯片,也不是无的放矢设计一个通用的。
总是会优先侧重一个领域,而其他的领域,小量的,也可以兼顾使用。
领域这么多,不可能TI什么都精通,TI有它的侧重,ADI有ADI的侧重。
最早的TI,其实就是生产CPU的,后来收购模拟业务,比如BB,收购电源业务。
也是一点一点扩大的,不是什么都精通。
做玩的东西,或者做学术试验,用TI,用国产芯片做运动控制都可以,用来做商业产品,就得慎重。
就像娶老婆,娶了个母夜叉,以后要换就很难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开发一个芯片,也不是无的放矢设计一个通用的。
总是会优先侧重一个领域,而其他的领域,小量的,也可 ...

TI的F28系列,不是说在电机控制这块挺好的吗,而且资料也多一点。当然频率没有ADI那几个高,地址线也才20位,外扩不了多大存储。目前我也只能先试试TI的这个了,不行再换到ADI的。

网友B(2023-09-07):
楼主,你说的运动控制器,是指脉冲型接口的多轴联动运动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运动控制器,是指脉冲型接口的多轴联动运动控制器吗

不仅仅脉冲接口,模拟量的接口也有的。嗯,多轴运动控制器

网友B(2023-10-10):
引用 楼主:
不仅仅脉冲接口,模拟量的接口也有的。嗯,多轴运动控制器

控制多少通道的呀,要求不高的话,实际一般主频高点的32位单片机也能胜任的,做个三轴联动算法还是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多少通道的呀,要求不高的话,实际一般主频高点的32位单片机也能胜任的,做个三轴联动算法还是问题不 ...

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暂时我还是按传统的DSP+FPGA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