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谁遇到过 cubemx 生成的F4 usb audio的代码,能枚举成功,但没有同步端点(OTG_FS)的情况吗?

楼主(2023-06-02):
有谁遇到过 cubemx 生成的F4 usb audio的代码,能枚举成功,但没有同步端点(OTG_FS)的情况吗?
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调试一下

网友B:
估计是你描述符的问题吧

网友C:
话说,同步端点是不是需要自己写啊?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软件配置这块有问题

网友E:
你可以把你的程序工程贴出来么?

网友F:
一般是需要自己再看看代码吧,能好一些

网友G:
话说,同步端点是啥?

网友H:
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I:
枚举成功一般就代表硬件是OK

网友E:
USB部分还是不太熟悉,感觉很麻烦

网友J:
音频的USB代码?很强啊

网友K:
usb audio?还没玩过这种USB呢。

网友L:
生成别的USB设备能识别吗?

网友M:
调试一下试试吧

网友N:
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为啥没同步端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