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与芯片的通信时序图,求解答

楼主(2023-06-02):
如上图,目的是通过图中的时序读出DATAOUT的数据,DATAOUT是并行的,有8个IO,代表bit0---biy7,单片机用的  stm32f1
AdrIn对应芯片4个并行IO,接到单片机四个IO,分别代表bit0---bit4,表示地址0-15

片选CS拉低保持时间t1:  大于20ns
地址提前准备时间t2 :  大于5ns
片选CS拉高保持时间t3:大于20ns
输入地址保持时间t4:  大于20ns
数据输出准备时间t5:  最大20ns
数据输出延时td:最大200ns
以下是数据手册的说明:
“在CLK-IN信号的每一个上升边缘后,数据被采样并保存。数据在CS下降边缘后的最新200ns(数据输出延迟)时可在数据总线上提供。地址数据的提供通过ClkOut和AdrOut相应地表示

伪代码:
void  readAllData(void)
{
    for(i = 0; i<16;  i++)  //从地址0开始读
    {
        CLKIN = 0;
        CS = 1;
        CLKIN  =1;
        AddrInSet(i);  //根据地址更改AdrIn的四个IO电平
        delay-ns(10);
        CS = 0;
        delay-ns(300);
        readDataout();   //读取8个IO电平组成一个字节
        CS = 1;
        CLKIN = 1;
    }
}

这样一番操作数据始终不对,大神能帮忙看看这个代码对应这个时序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