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晶振匹配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3-06-02):
我有一块STM32U575的板子,没焊外部高速晶振,本来上面标着16兆晶振,四个脚的,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些32M的晶振。
淘宝上写着匹配晶振8pF,我忘买了,搞了两个4.7pF的晶振,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就是让一个灯闪。
可是灯一直不闪。我想会不会是匹配晶振的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会不会不起振或者晶振质量问题?

楼主:
都有可能

网友B:
晶振要配多大的电容比较合适?

网友C:
可取晶振负载电容的一半作为总匹配电容值。

网友D:
为了使其能够正常工作,需要通过合适的电容器来提供稳定的振荡条件

网友E:
无源晶振电容如何匹配

网友F:
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G:
你的晶振可能是没起振吧

网友H:
是电容太小不起振了吧

网友I:
你可以用内置晶振的,也可以实现这个点灯的需求

网友J:
你这个灯的IO定义都是对的吗?

网友K:
你仿真看看呗,也许芯片是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灯的IO定义都是对的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仿真看看呗,也许芯片是没起来

这块开发板有点问题,自带的STLINK不能仿真,也不能在工程里烧写程序,只能用专门的烧些软件

网友L:
按理来说用4.7pf的电容,应该也能行吧

网友M:
你得改倍频系数啊,你用的是32M的,不修改,那不是类似于超频了么

网友N:
你换成16M的估计程序就能正常跑起来了

网友O:
嗯,晶振不匹配很有可能的

网友P:
看你描述啊,可能你的芯片就没正常工作

网友Q:
是不是晶振没起振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晶振要配多大的电容比较合适?

一般都会有推荐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