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为什么单片机芯片上需要多组VDD

楼主(2023-06-02):
在单片机的芯片上,经常会看到多个组VDD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 电源 稳定性,同时减小信号的噪声。本文将从单片机内部的电路结构、功耗、EMI/EMC等方面来探讨为什么单片机芯片上需要多组VDD,以及如何设计VDD的电源系统。

一、单片机内部电路结构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单片机芯片上会有多组VDD,首先需要了解单片机内部电路结构。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外设。其中,处理器核心是单片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运算器、控制器、状态寄存器等,用于完成各种算法和控制任务。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包括闪存、RAM等外设包括模拟接口、数字接口、定时器等,用于连接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

这些部分之间通过总线连接,构成了单片机的内部电路。总线包括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等,用于在各个部分之间传输数据和控制信号。

在单片机内部电路中,处理器核心的功耗最大,因为它需要进行各种运算和控制操作。而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只需要存储和传输数据。因此,在设计VDD电源系统时,需要根据不同部分的功耗需求进行优化。

二、功耗

在单片机内部,处理器核心的功耗最大,因为它需要进行各种运算和控制操作。处理器核心的功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

静态功耗是指处理器核心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时的功耗。在处理器核心的电路中,存在许多静态电流,这些电流会消耗一定的功率,因此会产生静态功耗。静态功耗通常与工艺制程有关,工艺制程越小,静态功耗越低。

动态功耗是指处理器核心在进行运算和控制操作时的功耗。在进行运算和控制操作时,处理器核心需要充放电,因此会产生一定的动态功耗。动态功耗通常与处理器核心的频率和电压有关,频率越高,电压越大,动态功耗越高。

因此,为了减小功耗,需要对处理器核心的频率和电压进行优化。一般来说,单片机芯片上的电压都是固定的,例如3.3V或5V。因此,为了减小功耗,可以通过调节处理器核心的频率来进行优化。

除了处理器核心外,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只需要存储和传输数据。然而,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也不能被忽视,因为它们会影响整个单片机系统的功耗。

三、EMI/EMC

在单片机内部电路中,信号的传输和处理会产生电磁辐射和电磁干扰,称为EMI/EMC。EMI/EMC会对周围的电路和设备产生干扰,导致系统不稳定或失效。

为了减小EMI/EMC,需要对VDD电源系统进行优化。VDD电源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噪声滤波:需要对VDD电源进行滤波,以减小电源的噪声。噪声滤波可以采用陶瓷电容、磁珠等器件。

分段供电:为了减小EMI/EMC,可以将单片机芯片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使用不同的VDD电源。不同的区域之间通过电源隔离器进行隔离,以减小EMI/EMC。

地电位:VDD电源的地电位需要与信号地电位分离,以减小地回路的干扰。

四、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是单片机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单片机系统中,不同的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电源管理系统需要对这些电路和外设进行控制,以满足其电源需求,同时减小系统的功耗。

常见的电源管理技术包括:

电源选择器:将不同的电源连接到单片机系统中,以满足不同电路和外设的电源需求。

电源控制器:控制单片机系统中的电源开关,以便在需要时打开或关闭电源,从而减小功耗。

电源转换器:将电源电压转换为单片机系统中需要的电压。

睡眠模式:当单片机系统不需要进行运算和控制时,可以将系统切换到睡眠模式,以减小功耗。

电源管理技术可以帮助单片机系统实现高效的功耗管理和扩展系统寿命。

五、结论

在单片机芯片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组的VDD电源?这是因为单片机系统中的不同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而且为了减小功耗、减小EMI/EMC和实现电源管理,需要对VDD电源系统进行优化。优化VDD电源系统可以帮助单片机系统实现高效的功耗管理、减小EMI/EMC和扩展系统寿命。

学习一下

网友A(2023-12-22):
因为单片机系统中的不同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

网友B:
这个MCU设计应该有一个ESD标准以及功率设计标准的

网友C(2024-01-21):
电源管理是单片机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网友D:
因为单片机系统中的不同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需要对VDD电源系统进行优化。

网友E:
为了减小功耗、减小EMI/EMC和实现电源管理

网友F:
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外设。

网友G:
VDD电源的地电位需要与信号地电位分离,以减小地回路的干扰。

网友H:
VDD电源方便供电

网友I:
传统的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一般在10mA至25mA左右,而现代单片机IO口的输出电流能力有所增强。

网友J:
在单片机内部电路中,如果只有一组VDD,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可能会相对较长。

网友K:
不同的电路模块可能有不同的电源需求。

网友L:
如果有多个独立的电源引脚,那么噪声的传播路径就会分散,从而减小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M:
单片机内部外设都有单独供电引脚,如果全部汇聚在一起,IO的通流能力也是个问题。

网友N:
对于高频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时发生突变,路径上产生的电感会阻碍电流的变化,路径越长,电感越大,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会更明显。

网友L:
可以帮助改善单片机的电磁兼容性。通过合理设置VDD的接地和滤波,可以降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电磁干扰,从而提高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O:
对于一些具有多种内核或者外设的复杂单片机,不同的内核和外设可能要求不同的供电电压。比如有的内核运行在高电压级别,而某些I/O口则可以在较低电压下工作,此时就需要多组VDD分别供给。

网友P:
多个IO口可以并联,相当于增加了供电通道,从而提升了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Q:
不同外设一般都有供电引脚,分开供电能够使得电源路径最短。

网友R:
通过优化VDD电源系统,可以减小单片机的功耗,提高系统的能效比。

网友S:
通过电源管理技术,可以更好地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源,实现高效的功耗管理和扩展系统寿命。

网友J:
多组VDD可以缩短电流路径,减小电感效应,优化电流分布。

网友T:
由于VDD组之间的互相连接,它们可以共同承担电流负载,减小单组VDD的电流波动,从而减小信号的噪声。

网友I:
多组VDD可以缩短电流路径,减少感抗,使得电源供应更加稳定。

网友U:
可以减小单片机内部电路的电磁辐射和电磁干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多组VDD还可以分散电流流动的路径,从而降低电磁干扰,有利于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O:
单片机芯片上的多组VDD设计是为了增强电流供应能力、提高电源稳定性、适应不同电压需求以及减少电感效应和电磁干扰

网友W:
多组VDD可以为这些部分提供独立的电压供应,满足不同的电压需求。

网友X:
为保证各个模块的工作性能,通常会将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分开供电,从而提供独立的VDD。

网友I:
电流在电路中流动时会产生电感效应,特别是在高频应用中,长距离的电流路径会产生较大的感抗,影响电流的稳定供应。

网友Y:
实现这种电源域的划分和动态控制。

网友Z:
多组VDD有助于优化电流路径

网友AA:
当某一组VDD出现问题时,其他组VDD可以继续为单片机提供电源,以确保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AB:
多组VDD可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单片机的可靠性

网友AC:
在微控制器的内部电路中,如果只有一组vdd,那么电流在芯片内部通过的路径可能比较长。

网友AD:
为了满足不同的电源需求,提高电源稳定性、电磁兼容性和功耗管理

网友AE:
内核可能需要较低的电压以降低功耗,而I/O接口可能需要更高的电压以更好地与外部电路连接。

网友AF:
多组VDD可以减小信号的噪声,提高信号的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AG:
电源办理是嵌入式计划中相当紧张的一个方面

网友AH:
为了防止这些噪声影响到敏感的模拟电路或者低电压逻辑部分,通过使用多个VDD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电路隔离,减少电源噪声对系统其他部分的影响。

网友AI:
多组VDD可以保证电源的稳定性,避免因电源波动而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AJ:
可以提高系统的容错性和可靠性。当一组电源出现问题时,另一组电源可能仍能维持关键功能的正常运行。

网友AK:
多组VDD可以使得芯片内部的各个模块就近取电,减小了电流在芯片内部的流动路径,从而减小了电感效应。

网友AL:
在高功耗应用中,可以通过调整VDD的电压和电流来优化电源管理。

网友AM:
与单组VDD相比,多组VDD能提供更稳定的电流供应,并降低了单根引脚过大电流的风险,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N:
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有助于增强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O:
单片机内部的不同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多组VDD可以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

网友AP:
可以实现更精细的电源管理,从而降低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AQ:
微控制器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三部分: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外设。

网友AR:
处理器核心的功耗最大,因为它需要进行各种算法和控制操作,而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相对较小。多组VDD可以分别给这些部分提供独立的电源,从而满足它们不同的功耗需求。

网友AB:
多组VDD可以保证芯片不同部分能够根据需求分配合适的电压,以满足高性能系统设计的需要。

网友J:
有助于减少电磁干扰(EMI)和电磁兼容性问题。

网友AS:
通过设置多组VDD,可以为不同的功能模块提供合适的电源,以确保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AT:
不同的电路模块可能有不同的功率要求。

网友A(2024-02-25):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外设。

网友AU:
为了保证每个模块的性能,模拟和数字部分通常分开供电,以提供独立的VDD。

网友AV:
The ground potential of the VDD power supply needs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signal ground potential to reduce interference in the ground circuit。

网友AW:
实现了该幂域的划分和动态控制。

网友AX:
微控制器的内部和外部器件都有单独的电源引脚,如果它们都汇聚在一起,IO的载流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AY:
电源管理是嵌入式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网友AZ:
由于单片机系统中不同的电路和外设对供电电压和电流的要求不同,因此有必要对VDD供电系统进行优化。

网友BA:
它可以提高系统的容错性和可靠性。

网友BB:
Due to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power supply voltage and current for different circuits and peripherals in microcontroller systems,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VDD power supply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