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70开发经验分享:BKPSRAM的使用

楼主(2023-06-03):
        BKPSRAM(备份SRAM)应用于备份域,即使当VDD供电电源掉电时,该SRAM仍可保持其内容。 附加SRAM(ADDSRAM)只在一些特殊的GD32F4xx器件中可用。 由于采用AHB互联矩阵,上述SRAM块可以同时被不同的AHB主机访问,例如,即使CPU正在访问SRAM0,USBHS也可以访问SRAM1。
        BKPSRAM 具有64kb的空间,如果您设备中使用 RTC后备电池,那么这个区域的sram可以用起来了。
不多说,直接上源码(项目级别的幼稚园码)
1.初始化:
void BSP_BkpSRAM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BKPSRAM);
        pmu_backup_ldo_config(PMU_BLDOON_ON); //使能备份域LDO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启用备份SRAM的低功耗稳压器,以保持它在VBAT模式的内容
        pmu_lowdriver_mode_enable();
        //等备份SRAM的低功耗稳压器已准备就绪
        while(pmu_flag_get(PMU_FLAG_BLDORF)==RESET){};
}
然后,就是读写接口了:
/******************************************************************************
* 功能                        :        写入数据到备份SRAM中
* 参数                        :        AddrOffset:地址偏移,0-4KB范围;pData:要写入的数据;
                                        DataLen:要写入的数据元素的个数
* 返回                        :        TRUE or FALSE
* 说明                        :         注意:地址偏移+写入的数据长度不能超过4KB
********************************************************************************/
bool BSP_BKPSRAM_Write_U32_Buff(uint32_t AddrOffset, uint32_t *pData, uint32_t Data_num)
{
        if(pData == NULL) return false;  //无效的地址
        if(Data_num == 0) return false;         //无效的数量
        if(AddrOffset >= BACKUP_SRAM_SIZE) return false; //起始地址有误
        if((AddrOffset + Data_num*4) >= BACKUP_SRAM_SIZE) return false; //空间不够
        memcpy((uint32_t *)(BKPSRAM_BASE + AddrOffset), pData, Data_num*4);
        return true;
}

//BKPSRAM数据读取
// 元素的个数
bool BSP_BKPSRAM_Read_U32_Buff(uint32_t addr_offset,  uint32_t *buff, uint32_t num)
{
    if(addr_offset >= BACKUP_SRAM_SIZE) return false; //起始地址有误
        memcpy( buff, (uint32_t *)(BKPSRAM_BASE + addr_offset), num*4);
        return true;
}
最后来一个测试:

  1.     BSP_BKPSRAM_Write_U32_Buff(0, (uint32_t *)Crc32Table, 10);
  2.     BSP_BKPSRAM_Read_U32_Buff(0, buffer, 10);
  3.     put_dump ( buffer, 10, 4);
如有疑问,希望大家评论留言哦~

网友A:
老哥,“BKPSRAM 具有64kb的空间”, 这个是笔误吧,不是4KB大小吗?
BKPSRAM有什么应用场景吗,关键数据是不敢存在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BKPSRAM 具有64kb的空间”, 这个是笔误吧,不是4KB大小吗?
BKPSRAM有什么应用场景吗,关键数据是 ...

手快,笔误,确实是4KB。
在项目中,可以实现掉电存储,但是又比写Flash 快很多哦

老哥,请问这个BKPSRAM后备RAM,掉电真的能保存数据吗? 我想单片机工作时保存一些采集的数据,下次开机能读到以前采集的数据, 我不用后备电池,关机,单片机彻底不工作。 可以吗??

网友B:
这个主要是低功耗应用比较多吧

网友C(2023-09-27):
测试一下

网友D:
这个性能挺不错的啊,低功耗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