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个PCB文件如何放两个或以上的板框

楼主(2023-06-03):
一个PCB文件如何放两个或以上的板框

(主板+转接板+按键板+传感器板+显示板等等)除了主板,其他的板子可能就几个物料

pads一个pcb文件是不是不能放两个板框,我有一个很小的按键板,想放一起,放不了。只能用另一个pcb文件?这样成本就高了。能不能把板框都改成2D线,然后设为所有层?但是这个方法不能按要求范围灌铜!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放到一个图纸上,加工时分成几个板子么?若是分成几个板加工的话,同一个图纸上价格不会一减少

网友A:
PCB 制作工艺相同 (板层、孔) ,可以gerber 拼接成一块大板。

网友B:
pads  是不行的, AD就可以

网友C:
拼板啊,说不行的,我就问一句,PCB里可以进行复制粘贴操作不?只要PCB支持COPY操作,那就都苛以将不同的PCB拼接在一起,如果不是异型边,直接V-CUT,如果是不规则边,那么可以用邮票孔方式拼啊,事在人为。。。。

网友D:
记得PADS确实是不行的。

网友E:
建议拼板,如果硬要在pads里做就用2Dline,覆铜的时候覆铜框比板框小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拼板啊,说不行的,我就问一句,PCB里可以进行复制粘贴操作不?只要PCB支持COPY操作,那就都苛以将不同的PC ...

复制粘贴的pcb没有网络

网友G:
拼板处理. pads没用过,不知道,AD是肯定可以,也可以叫PCB厂家代劳,他们更熟悉生产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复制粘贴的pcb没有网络

其实对于PCB加工来说,并不需要网络,软件里的网络是我们画图时对比原理图查错用的,生成GERBER后,你也看不到网络的信息。以前PROTEL98\99的时代,很多工程师画好板后还要特意复制,去掉网络再发给制板厂。增加反推的难度。还有IC丝印故意反放等等,这些对PCB加工来说没丝毫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复制粘贴的pcb没有网络

AD可以带网络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可以带网络复制

现在说的不是网络的问题  而是板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拼板,如果硬要在pads里做就用2Dline,覆铜的时候覆铜框比板框小一点。

2Dline并不是板框啊  给到板厂   人家很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