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磁铁控制霍尔开关输出

楼主(2023-06-03):
磁铁控制霍尔开关输出

放磁铁,霍尔元件输出低电平,PMOS导通,电源输出,后级电路得电,LED亮起等。现在的问题是磁铁离开霍尔元件,霍尔元件依然输出低电平,导致磁铁控制不了霍尔元件了。目的是要做到人走茶凉,就是磁铁离开霍尔元件,立马关断电源输出!就跟接近开关是一样的效果!
这个图有没有问题?用的是国产的霍尔开关HX454,现在的问题是磁铁已经离开霍尔元件几米远了,还是有电源输出!

调整外围电路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R13改贴为0R电阻试试

网友A:
确定你的MOS封装对了?不会是DS极反了吧?

网友B:
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测霍尔元件的输出,看看磁铁有和没有的时候其输出是否有变化,如果输出有变化,肯定是MOS管有问题,如果没变化,肯定是霍尔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MOS封装对了?不会是DS极反了吧?

用PMOS控制电源输出  不都是S极接输入端吗?因为体二极管是D指向S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MOS控制电源输出  不都是S极接输入端吗?因为体二极管是D指向S啊

看你PMOS的管脚和PCB封装对不上吧? 1,2,3 分别对应 G,S,D。  PMOS是DS正向导通,你现在是3脚为D,2脚为S,所以MOS是常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PMOS的管脚和PCB封装对不上吧? 1,2,3 分别对应 G,S,D。  PMOS是DS正向导通,你现在是3脚为D,2脚为S ...

PMOS的体二极管是由D(漏极)指向S(源极) 因为S必须接输入端  也就是2是源极S  这个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