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

楼主(2023-06-03):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是为了吸收D和S之间电流发峰值吗?减小D和S之间的电流或者电压应力?

楼主:
RC的值如何取呢?

网友A:
抑制反电动势吧。

网友B:
撇开负载谈这个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撇开负载谈这个毫无意义

3.5W 1.7M信号  幅度5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W 1.7M信号  幅度56V

负载是感性、阻性还是容性?只有感性负载才要RC网络吸收高反压。但是楼主截图电路中的这个RC能起多大作用还很难说,因为MOS管有一个图中没有画出来的体二极管与这个RC是并联的。

另外,1.7M是MHz吗?MOS管要工作到那么高的频率,那么高的电压,驱动起来是有点难度的,还好功率不大,相对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感性、阻性还是容性?只有感性负载才要RC网络吸收高反压。但是楼主截图电路中的这个RC能起多大作用 ...

那像这种高频、高压的的情况  要怎么驱动

要关注MOS管栅极驱动器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感性、阻性还是容性?只有感性负载才要RC网络吸收高反压。但是楼主截图电路中的这个RC能起多大作用 ...

跟你直接说吧  驱动的是超声换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感性、阻性还是容性?只有感性负载才要RC网络吸收高反压。但是楼主截图电路中的这个RC能起多大作用 ...

压电陶瓷片  它的特性有些复杂  不能简单的说是容性还是感性。。是LCR复杂的组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电陶瓷片  它的特性有些复杂  不能简单的说是容性还是感性。。是LCR复杂的组合 ...

虽说负载特性比较复杂,估计感性成分不是主要的,也可能MOS的体二极管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说负载特性比较复杂,估计感性成分不是主要的,也可能MOS的体二极管就够用了 ...

容性多一些  需要电感去中和  使得靠近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感性、阻性还是容性?只有感性负载才要RC网络吸收高反压。但是楼主截图电路中的这个RC能起多大作用 ...

具体怎么选嘛  比如频率是1.7M  幅值是56V 占空比是20%  后级电感是0.47uH,负载电流是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