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倾倒时为什么能自动停转?

楼主(2023-06-03):
夏天来了,很多家庭都会开电风扇,电风扇是一种利用电动机驱动扇叶旋转,来达到使空气加速流通的家用电器,主要用于清凉解暑和流通空气。一般的家用电风扇在工作时发生倾倒,电风扇就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电风扇的内部安装了一个防倾倒开关,它的作用就是当主机发生倾斜或跌倒时,防倾倒开关会被触发,给出信号,设备根据信号进行断电,停止工作。这样是为了防止风扇倒下后照旧工作发生事故,防止电器继续工作导致短路。

防倾倒开关是实现家电防倾倒断电保护的重要元件,将设定角度为30°,恢复角度为65°的倾倒开关安装在电路板上,当电器倾斜角度大于30°时,倾倒开关则会立刻给出信号,设备接收到信号后则立即停止工作,当电器恢复原位时,电器恢复工作。

防倾倒开关又分电子式以及机械式、光电式。光电式防倾倒开关,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倾倒开关,相较于前两种,光电式的动作精度更好,可靠性更高,能点科技光电式倾倒开关可实现360°检测,不仅体积小,抗震能力强,而且寿命长,可靠性高。

网友A:
倾倒了,这还需要精度?

网友B:
倾倒开关

网友C:
倾倒开关简单的很,鸿运扇一直有这功能

网友D:
机械开关,简单可靠,一用几十年不会坏,光电的该有多多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