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呼吸灯

楼主(2023-06-03):
1、初见
非常荣幸能够获取《杰发新品首发!! AC7802x开发板》,拿到板子时,十分感慨!!感慨于杰发对于本次活动的重视,都体现在开发板上。
首先,开发板是使用京东物流发送的,很少见(可惜没有留图)。
其次,感慨与开发包装与保护的重视:

2、开发环境搭建
杰发已经提供AC7802X的开发包,位置在

安装之后,就可以使用下载器运行测试程序啦。
3、SWD调试
杰发提供了多种接口,主要还是SWD调试。在调试时使用DAPLINK进来连接:

4、呼吸灯
杰发已经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因此,基于PWM实现呼吸等变的非常容易,只需要基于PWM例程进行简单修改就可以实现呼吸灯,文章中呼吸灯是基于:\AC7802x_Demo_V1.0.0-\PWM\SampleCode \01_PWM_Output_Independent程序。
具体修改:
1、修改pwm.h中,修改
voidPWM2_OutputIndependent_Init(uint8_t pwmnum);
2、pwm.c中修改
添加 uint8_t pwmnum;
修改 void PWM2_OutputIndependent_Init(uint8_t pwmnum)
       independentChConfig[0].chValue= 8000-pwmnum*62;
      independentChConfig[1].chValue =pwmnum*62;
3、主程序修改为:
#include "pwm.h"
#include"ac780x_gpio.h"
#include"ac780x_pwm_reg.h"
/*!
* @brief  main函数
*
* @param  none
* @return int
*/
intmain(void)
{   uint8_t pwmnum=1;
    InitDelay();
    InitDebug();
    while(1)
        {
           for(pwmnum=1;pwmnum<127;pwmnum++)
            {
               PWM2_OutputIndependent_Init(pwmnum);
                mdelay(20);
            }
           for(pwmnum=127;pwmnum>1;pwmnum--)
            {
               PWM2_OutputIndependent_Init(pwmnum);
                mdelay(20);
            }
        }
}
呼吸灯效果为:

5、最后
有一个小发现,想不通原理。具体是:
1、      烧入03_GPIO_Exti_Wakeup程序
2、      按NRST按键,等待2秒以上,具体表现为绿灯灭之后
3、      再烧入程序将会出现如下界面

解决:
1、      再次按NRST按键
2、      2秒之内可以烧录程序(绿灯灭之前)

网友A(2023-07-17):
03_GPIO_Exti_Wakeup程序
这个是跑的休眠唤醒程序,按键按下后会进入低功耗。这个时候是没办法烧录的。

如果想要烧录可以先准备好烧录程序,按住板子上的reset按键。放下按键,点击烧录。就可以正常烧录。

另外可以看看手册,了解下低功耗和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