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已经处于PWM输出状态下的MCPWM,如何切换到上下管同时关断状态?

楼主(2023-06-03):
也就是无刷电机驱动应用里,把相应桥臂切换到“浮空”状态,正确操作时什么?
我现在PWM波形输出、置高、置低已经会操作了,但浮空还不会。
下载了BLDC的示例代码也没研究明白…
笨办法我肯定会:关闭PWM输出,然后两个管脚分别设定输出为低电平。

但我想应该有更“优雅”或者说更靠谱的办法吧?
这么手动搞感觉在电机连续运行的时候会有风险吧?死区啥的。

大神能不能一两句话给说明一下?
就是正常PWM输出状态下的MCPWM,我如何让它切换到上下MOS管同时关断、桥臂浮空的状态?

现在离让电机转起来我就差这一步了。

网友A:
MCPWM0->PRT = 0x0000DEAD;
MCPWM0->FAIL012 &= ~(1<<6);
MCPWM0->PRT = 0x0000CA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WM0->PRT = 0x0000DEAD;
MCPWM0->FAIL012 &= ~(1

谢了!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