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硬件SPI驱动W5500网口的问题

楼主(2023-06-05):
现在读写寄存器没问题,就是拼不通。

请问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网线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线不通

用别的板子可以

网友B:
Ping不通,你确定接入局域网之内了是吧

网友C:
防火墙,这块看看,还有你得设置自己的IP,看看IP是否冲突

网友D:
按理来说是可以ping通的啊

楼主:
拼通了,记不清改哪了。

网友E:
你用W5500demo试试呢?

网友F:
不应该啊,W5500的局域网内部的ping还是比较简单的呢

网友G:
你说用别的板子好使,那是不是你这手里的板子有问题啊?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先跑一下W5500的例程,我记得里面有ping的例程的

网友I:
网线的概率不能很大,因为W5500支持百兆和10兆的

网友J:
提示啥?你可以仿真的方式跟踪看看的

网友K:
跑个例程吧,先保证板子没啥问题,不然问题真不好找

网友L:
还有就是mac地址也有讲究的,貌似bit0不能为单数

网友M(2024-02-0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N: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O: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P: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