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16正弦波逆变程序

楼主(2023-06-05):
各位朋友,本人想用PIC46F716做一款逆变程序,不知从何下手,做过的朋友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手头上没有
我的理解是,pic16f716输出PWM来控制功率管(比如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从而将直流电转换成正弦波交流电
因为pic16F716的pwm是方波,所以需要控制占空比来模拟正弦波输出。
需要用到Timer2控制pwm周期性输出,主程序里需要一个数组,里面是用来模拟的正弦波的占空比,周期性修改pwm的占空比。

网友B:
买一万片 PIC16F716 换一台逆变器。易货贸易,去美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