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RCT6软件复位死机问题

楼主(2023-06-05):
我们之前使用升级功能,发现会有概率芯片死机,经过排查,发现从APP软件复位到Boot,再从Boot跳转到APP会有概率死机,短接复位引脚无法恢复,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恢复,现在排查不到具体是什么问题,芯片外围电路拆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测试程序,10秒软件复位一次,死机的概率还是很大。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能否提供下思路

网友A:
“短接复位引脚无法恢复”,这应该不是一般的错误了,通过操作复位引脚,是否可以确定boot也没转起来?排查建议是关注外设的初始化,有没有电平冲突之类的问题,boot里用的和app里都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复位引脚无法恢复”,这应该不是一般的错误了,通过操作复位引脚,是否可以确定boot也没转起来?排查 ...

Boot里面只有跳转,还有一个定时器初始化,没有做其他操作。昨天排查发现APP里屏蔽ADC或CAN外设后,长时间频繁软件复位也不会死机,GD技术让我们尝试加大复位引脚对地电容,我们加大到1uF也还是不行

理论上不会出现如此大的概率事件,你是不是Boot和APP里面有冲突的配置,建议跳转到APP后,将boot里面配置的外设重新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t里面只有跳转,还有一个定时器初始化,没有做其他操作。昨天排查发现APP里屏蔽ADC或CAN外设后,长时 ...

晶振,电源纹波啥的先测一波,看看是否满足要求。。。。。完了再从代码着手.....短接复位都无法恢复,不像代码引起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t里面只有跳转,还有一个定时器初始化,没有做其他操作。昨天排查发现APP里屏蔽ADC或CAN外设后,长时 ...

“短接复位引脚无法恢复”,确定复位后boot也没运行?你得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复位引脚无法恢复”,确定复位后boot也没运行?你得一步一步来

试过开着仿真,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仿真会主动断开。也试过死机时,读取芯片内部FLASH,但是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乱的,跟实际程序不一致。程序正常运行时,读出来的是匹配的

网友C:

查一下供电,会不会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楼主(2023-07-20):
硬件应该没问题,我们用gd原厂的开发版复现了这个问题,已经把源码提交给原厂技术看了,不过已经很久了也没答复

网友D:
持续关注,RESET复位不起作用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E(2023-09-16):
你好楼主,gd32 复位死机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F:
厂家回复了吗

楼主(2023-12-16):
技术支持给我的答复是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我们现在更换芯片了

网友G(2024-10-14):
我这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看门狗复位后有小概率会死机。原来是HAL库,后面改GD的库也一样会死机。

网友H:
外设初始化冲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外设初始化冲突?

应该不是,程序都是正常运行的,就是在经过多次复位后会出现死机(为加快复现,设置的独立看门狗0.5秒复位一次,大概一个晚上就会死机),用STM32的芯片和AT32的芯片目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检查程序代码是否存在无限循环、栈溢出等问题。

网友J: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如电容是否过小、电阻是否过大等。

网友K:
检查电源去耦电容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