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无法观测器FAST(统一观测器)是如何做到兼容性强的?

楼主(2023-06-05):
首先如问题描述,FAST在多个电机下的兼容性优异是如何做到的,讨论下呗。其次FAST观测器内部是不是有自动调PI的这样一个控制逻辑?
最后FAST资料基本找不到,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依据什么原理?我只知道官网是从滑膜观测器过渡到FAST的,而FAST应该是磁链观测器。

网友A(2023-07-12):

好像国外一家公司做的,ti 买了算法

网友B:
无法观测器?这个该怎么理解?

网友C:
FAST可以 根据反电动势和 相电压、电流 以及 电机参数 估算转子角度和速度;但是更具体的实现方法,硬件和软件配合?或者是固件中有什么没开放的接口?这个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