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剩余电量采集方案

楼主(2023-06-05):
请教各位,如何方便采集铅酸电池(12V)剩余电量?精度要求5%。

楼主:
因为无法断开负载,故不能使用开路电压法

网友A:
内阻仪?最近很火的

网友B:
负载固定的话,可以样品实测电压做成表格查表?
负载不固定的话,再增加个负载电流测量?
5%可能比较难吧,温度、老化程度什么的还会影响。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很好,通常很多电池的剩余电量测量都不准,很多手机都不准的。
两个方面:电池会老化;充进去多少电,放出了多少电,以及中间热损了多少电。都不好测量。
可以做电池充放电及老化实验,彻底放电后,再充电,对充电电流进行积分,充满后再彻底放电,放电过程测量放电电流积分,以确定充电效率与放电效率,损耗等参数,进行多次反复测试后,应该可以绘制出一个电池老化曲线,拟合出一个公式用于计算电池当前容量多少Q。

网友B:
做的准不准,达没达到5%,验收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有验收设备,逆向验收设备的判断标准就可以。
品牌电脑的电池管理,按道理是算专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不准确,提示的剩余使用时间完全不是线性的。
比如拔掉电源适配器,提示剩余60分钟,但实际很可能只使用30分钟就关机了。因为用25分钟的时候变成提示只剩余10分钟。
就是说变量太多,负载率/温度/电池老化率等都影响精度。

网友B:
站在用户的角度,我希望的是能够较准确的评估电池还能用多长时间。而不是刚刚提示能用60分钟,过15分钟就提示只能用10分钟,到最后实际只用了20分钟就关机。

网友D:
铅酸电池,楼主没说容量,默认大容量的(比如200AH),我的经验,要达到5%,一定要使用库仑计,并且隔一定时间就要归0一下,从0开始充,检测电流可以用霍尔互感器。

网友(2024-02-22):
可以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我们是一级代理商。有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