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与 TTL 引脚相连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23-06-05):
TTL 与 TTL 引脚相连要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A:
可以放个33-100R

网友B:
一般不需要,重点看是否会有电平冲突。

网友:
模式 设对了,不需要电阻的

网友C:
看情况吧,没把握就串联一个100R~510R电阻。

网友D:
这个貌似为啥,是电平不匹配么,不匹配就喜欢电平转换,是怕驱动能力过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