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RD LINK PRO引脚接口的一点建议

楼主(2023-06-05):
RD LINK PRO的引脚接口一共有12个,分别是GND、OK、NG、BUSY、STA、3.3V和VDD、DIO、VSS、CLK、RST、CEN,除CEN外,其他都可以从《新定义LINK系列量产开发工具使用手册V0.1》找到有关的功能说明。通过数据线将RD LINK PRO插入电脑的USB,不出意外,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一个虚拟串口,
至于这个虚拟串口如何使用,《新定义LINK系列量产开发工具使用手册V0.1》只字未提,也许是还没有开发出来吧。
所以本人认为,不如把RD LINK PRO的一些不必要的引脚接口,换成虚拟串口的对外接口,以方便用户使用串口进行程序调试。

网友A:
配套易码魔盒,在魔盒里可以直接调用ISP下载工具的,串口就有用了

DIO、CLK引脚也兼容串口吗?

网友B:
易码魔盒是新定义特有的吗

是的。目前只支持RD系列芯片。

网友C:
其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串口?我没看太明白

不是通过这个虚拟串口下载程序的,这个虚拟串口怎样用,使用手册里面没有涉及,只能看见,不能应用,太浪费了!

网友D:
就是一个USB虚拟串口

网友E:
请问这个调试工具是官方出品吗 感觉有些简陋啊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出口-->出品
没错呀,是厂家出口的,我从官方商城https://www.rdsmcu.com/shop/#/买的。

网友F:
使用这个只能出现一个虚拟的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这个只能出现一个虚拟的串口吗

是的,但不知道怎样用

网友G:
这个和电脑连接的时候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吗

不用,应该是使用HID USB的

网友H:
看着样子得不少米才能买得到。

75

网友I:
目前还没有使用过这个 不知道多少钱能买到啊

75

网友J:
看着像是使用杜邦线和单片机电路板进行连接的是吗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像ST-LINK.

网友K(2023-07-10):
看样子这个调试工具价格不会太低

网友L:
应该是软件不支持虚拟串口的功能吧

软件不支持,硬件的引脚也可能没有引出。

网友M(2023-12-05):
易码魔盒是新定义的唯一吗

基本是吧

网友N(2024-01-08):
这只是一个USB虚拟串行端口

网友O:
我还没用过这个,我不知道我能花多少钱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还没用过这个,我不知道我能花多少钱买它

标价75,新用户可以抵购物券,好像是50吧,不过得自己出邮费。具体你去他们的官网看看。

网友P:
易码魔盒是新的独特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易码魔盒是新的独特定义吗

一个初始代码生成工具,类似STM32的CubeMX软件

网友Q:
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拟串行端口,我不太明白

网友R:
它看起来像是用杜邦电缆和微控制器电路板连接的吗

网友S:
只有一个虚拟串口出现时,使用这个

网友T:
请问这个调试工具是官方产品吗?

网友U:
连接电脑时是否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V(2024-03-02):
当连接到电脑时,我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程序吗

楼主(2024-04-14):
引用 网友V:
当连接到电脑时,我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程序吗

凡是CDC虚拟USB的,win7都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W:
“代码”框是新的唯一定义

网友X:
是不是直接使用串口进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是不是直接使用串口进行下载?

好是好,但需要获取触摸参数时就必须用RD LINK PRO调试器

网友Y:
基本后期应该有相关的引脚使用

网友Z(2024-06-08):
当只出现一个虚拟串行端口时使用此选项

网友M(2024-08-03):
关于RD LINK PRO引脚接口,建议优化布局设计,提高接口兼容性,并加强引脚稳定性,以提升整体性能和用户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