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FTHR-G0140】移植RT-Thread

楼主(2023-06-05):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目的】移植RT-Thread nano到FTHR-G0140开发板上,并实现任务的创建与运行。
【开发环境】
MDK5.28
【移植步骤】
1、打开一个可以亮灯的基础例程,这里打开示例的GPIO工程。
2、Nano Pack 安装:我们从官网下载安装文件,RT-Thread Nano 离线安装包下载,下载结束后双击文件进行安装:
3、添加 RT-Thread Nano 到工程,打开已经准备好的可以运行的裸机程序,将 RT-Thread 添加到工程。如下图,点击 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4、现在可以在 Project 看到 RT-Thread RTOS 已经添加进来了,展开 RTOS,可以看到添加到工程的文件:
5、适配 RT-Thread Nano
中断与异常处理
RT-Thread 会接管异常处理函数 HardFault_Handler() 和悬挂处理函数 PendSV_Handler(),这两个函数已由 RT-Thread 实现,所以需要删除工程里中断服务例程文件中的这两个函数,避免在编译时产生重复定义。

系统时钟配置
需要在 board.c 中实现 系统时钟配置(为 MCU、外设提供工作时钟)与 os tick  的配置 (为操作系统提供心跳 / 节拍)。
如下代码所示,用户需要在 board.c 文件中系统初始化和 OS Tick 的配置,cortex-m0 架构使用 SysTick_Handler()

我们修改函数内容如下:
#define SYSCLK_HSI_XXMHz  72000000
void rt_os_tick_callback(void)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rt_interrupt_leav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rt_os_tick_callback();
}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
    SysTick_Config(SYSCLK_HSI_XXMHz/1000);
    /*
     *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 Enable the hardware timer and call the rt_os_tick_callback function
     * periodically with the frequency RT_TICK_PER_SECOND.
     */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同时我们打开rttconfig.h,在Memory Management Configuation中关闭动态内存池管理
然后我们就可以编译工程了:
  1. Program Size: Code=6560 RO-data=556 RW-data=148 ZI-data=3172
  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3. ".\Objects\GPIO_LED_Toggle.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4.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6、创建两个任务,并启动:
struct rt_thread thread1;
struct rt_thread thread2;

char thread1_stack[512];
char thread2_stack[512];

void thread1_entry(void*param)
{

        while (1)
        {
           printf("thread1 is running\r\n");
           rt_thread_mdelay(200);
        }

}

  void thread2_entry(void*param)
{

        while (1)
        {
              printf("thread2is running\r\n");
              rt_thread_mdelay(400);
        }

}

  void thread1_init(void)
{

       rt_err_t fd=rt_thread_init(&thread1,"thread1",&thread1_entry,0,&thread1_stack[0],sizeof(thread1_stack),10,10);
        if(fd < 0)
        {
               printf("thread1 init is fail \r\n");
        }
        else
        {
              printf("thread1init is success \r\n");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1);
}
void thread2_init(void)
{

       rt_err_t fd=rt_thread_init(&thread2,"thread2",&thread2_entry,0,&thread2_stack[0],sizeof(thread2_stack),10,10);
        if(fd < 0)
        {
               printf("thread2 init is fail \r\n");
        }
        else
        {
              printf("thread2init is success \r\n");
        }
        rt_thread_startup(&thread2);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is main entranc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mai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PLATFORM_Init();
                thread1_init();
    thread2_init();

    while (1)
    {
    }
}
7、实验效果:
编译后下载到开发板,我们就可以看到RT-Thread成功启动了两个任,打印效果如下:
【总结】作为这款芯片是基于Cortex-M0核,厂家采用了标准的CMSIS结构,使得移植RTT比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