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探析电源管理IC低压差稳压器(4): LDO 选型终极大补帖

楼主(2023-06-05):
探析电源管理IC低压差稳压器(4): LDO 选型终极大补帖

接续前文 <探析电源管理IC低压差稳压器(3): LDO选型指南>,已完成基本选型介绍,以下提供其他规格与功能介绍,有其他应用时也能够轻松选型.

LDO额外选型指南
1.  PSRR  (电源抑制比 / 电源纹波抑制)
PSRR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指衡量LDO对于干扰信号的抑制能力,在较大的频率范围内,稳定输出电压纹波与输入电压纹波的对数(Logarithm)比值,通常测试条件为10Hz至1MHz,用分贝(dB)来表示数值大小。
简言之,抗输入杂讯的抑制能力要强,PSRR比值要越大越好,在音频或无线射频应用中,PSRR是相当重要的参数。

MGR78L05为例:不同频率测试条件下,在低于频率10KHz 的PSRR数值,都可以保持在80dB以上,若应用在ADC、DAC的VDD供电上,其等级水准是标准以上。

2.  EN Pin功能 (可关闭LDO输出)
在低功耗应用中,除了选择低静态电流IQ值外,也可以选择具有EN Pin (Enable脚位)的LDO,当EN Pin给低电位时,LDO会关闭输出电源并停止输出电流,更能达到省电的效果,且在此模式下,自耗电电流会比静态电流更低。

MGR2105的静态电流是23µA,省电模式下的电流是8µA,相比接近3倍的电源.而当选择EN pin省电功能时,需选择SOT23-5封装

MGR2105为例:CH2(蓝线)为输出电压,CH1(黄线)为EN Pin,当EN Pin给低电位时,因有外挂电容关系,输出电压会缓慢下降到GND,反之当EN Pin给高电位时,输出电压会瞬间回复到原先的电压值。
Enable Pin与输出电压"开/关"关系

内建硬件保护电路
LDO内部有些会有硬件保护功能,让使用上更加安全,以MGR2402方框图为例(如下图)。

欠压锁定UVLO
Under Voltage Lockout,在电源电压低于正常工作准位时,关断输出电源的电路。
过电流保护OCP
Over Current Protection,当电源电流输出短路或超过额定电流值时,输出端的电流超过负荷,会关断输出电源的电路。
过温保护OTP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当内部温度超过温度设计要求时,会即时保护关闭输出,待内部温度低于设计要求时,才会再重新开启输出。

LDO选型终极大补帖
最后,我们汇整详尽且实用的选型指南(终极大补帖),让您全面且轻松搞懂怎么选择适合的LDO。
* * * The End * * *

网友A(2023-07-10):
目前能够做到超低压差的很少

网友B:
LDO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以满足系统的需求,并且输出电压稳定在所需的范围内。

网友C:
选择LDO能够适应这个范围的型号。确保LDO的输入电压能够满足系统的需求,并且具有足够的电压降来实现稳压功能。

网友C:
对于噪音敏感的应用,需要选择具有较低输出噪音和纹波的LDO。

网友D:
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和对瞬态响应的要求,在选型时需要关注LDO的输出稳定性和负载瞬态响应特性。

网友E:
考虑LDO的降压比和额定功耗,确保在工作条件下能够满足系统的功耗性能需求。

网友F:
LDO的额定输出电流能够满足系统的需求,同时留出一定的余量以应对峰值工作电流或其他突发负载情况。

网友G:
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输出波动和瞬态响应情况怎么样。

网友H:
SOT-23、SOT-89、DFN等封装类型都有吗?

网友I:
输入电压应在LDO的额定输入电压范围内,并且要考虑输入电压变化和噪声情况。输出电压应在LDO的可调范围内或者符合其固定输出电压值。

网友J:
不同的LDO具有不同的线性稳压特性,如输出电压精度、线性调整率、压差和静态电流等。

网友K:
LDO电源模块内部有些会有硬件保护功能,让使用上更加安全

网友L:
LDO额外选型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M(2023-09-12):
选择合适的LDO需要综合考虑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输出电流需求、压差、负载稳定性、温度特性、噪声抗干扰性、封装和散热、成本和供应链等因素

网友N:
在选择LDO时,需要注意规格书上对应最大电流的最小压差要求。

网友O:
考虑LDO的成本和供应链可靠性。选择可靠的供应商,并确保LDO的成本符合你的预算。

网友P:
LDO的输入电压应该大于其输出电压,否则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在选型LDO时,需要确认其所需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E:
应用所需的最大输出电流,并选择能够提供足够电流的LDO。

网友O:
如果电流需求超过LDO能够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则需要使用其他电源稳压器件。

网友Q:
较小的压差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稳定性。选择具有较低压差的LDO可以减少功耗和热量。

网友R:
温度系数表示LDO在温度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程度。热关断保护可以防止LDO在高温下过热损坏。

网友S:
在选择LDO时,需要考虑额定电压、输出电流、效率、精度、温度范围

网友T:
精度会影响其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U:
良好的散热设计可以提高LDO的可靠性和寿命。

网友V:
不同的LDO型号提供不同的输出电压选项,选择适合您应用的输出电压。

网友W:
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所需的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噪声抑制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P:
LDO的负载稳定性,即输出电压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变化。

网友X:
LDO的输入电压范围适合你的应用,并且能够提供所需的输出电压。同时,还要考虑输入电压的稳定性和波动范围。

网友Y:
LDO的效率越高,发热量越小,对环境的影响也越小。

网友Z:
一些LDO具有过热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电流保护等功能

网友AA:
好的负载稳定性可以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性,特别是在负载变化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AB:
LDO的额定电压应该与电路板的电压相匹配,通常为3.3V或5V。

网友AC:
如果要快速响应,可以选择带偏置电压的LDO。

网友AD:
对于噪声敏感的应用,选择具有较低输出噪声的LDO。

网友F: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LDO的输出电流,通常为1A、2A、5A或10A等。

网友AE:
如果应用场景是低噪声场合,一定要选择高PSRR(80dB以上)的LDO。

网友AF:
当负载较小或无负载时LDO自身的电流消耗

网友Q:
LDO通常比开关稳压器效率低,因为它们将多余的输入电压转化为热量。如果效率对您的应用很重要,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稳压器类型。

网友AG:
所选LDO能够在这个范围内正常工作。输入电压不应超过LDO的最大额定输入电压,否则可能会损坏LDO。

网友AH:
建议参考LDO的数据表和规格书

网友AI:
特别是对于噪声敏感的应用。LDO通常具有低噪声性能

网友AJ:
考虑LDO的成本,包括器件本身的价格以及与外围电路相关的成本,如电容和散热器。

网友AK:
对于噪声敏感的应用,有必要选择输出噪声和纹波较小的LDO。

网友AL:
在选择LDO时,要注意规范中对应最大电流的最小电压差要求。

网友AM:
选择ldo模型的其他考虑因素是什么

网友AN:
在选择LDO时,必须考虑额定电压、输出电流、效率、精度和温度范围

网友AO(2023-11-02):
不同负载条件下的输出波动和瞬态响应是什么?

网友AP:
部分内部LDO电源模块可能具有硬件保护功能,提高使用安全性

网友AQ(2023-12-07):
利用所需的最大输出电流,并选择可以或许供给充足电流的ldo。

网友AR:
如果电流需求超过LDO可以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则需要使用其他功率稳定装置。

网友AS:
精良的散热计划可以进步ldo的可靠性以及寿命。

网友AT:
考虑LDO的降压比和额定功耗,确保其能满足系统在工况下的功率性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