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SPI 最高速率问题

楼主(2023-06-05):
问题1:STM32F030时钟没有 APB2, 为什么库函数会有 RCC_APB2PeriphClockCmd ?貌似 SPI1是通过这个函数来操作?

问题2:看数据手册,SPI 最大速率 18Mbps,如果主频设置为 48M,预分频设置为/2,理论上是 24M,但实际是 18M,是不是这样理解?还是设置预分频的时候要注意,只能/4=12M,不能大于 18Mbps;

问题3:使用 SPI 串口屏显,会有点卡屏,除了 SPI 速率设置,还有什么会影响刷屏效果?

网友A:
你代码处理上是否有优化空间呢?

网友B:
1、第一个是开启外设时钟;
2、配置传输速率,最高18Mb/s; 如果到SPI的APB时钟为48MHz,不能选择2分频,至少4分频了;2分频的传输速率没有保障;
3.如果不坚持使用48MHz主频,可以配置36MHz主频,这样让SPI速率最大化。不过你要综合考虑这点;
4、代码上看看有无优化空间;

网友C:
可以将AHB配置为36MHz,2分频后以满足SPI的最大速率

网友D:
太快会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