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zet6买回来用DAP的下载器下载不了,芯片ID 0x2BA01477,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3-06-05):
淘宝上连着买了两家F103的板子,一家启明欣品牌原创店,一家普中单片机开发板品牌店的F103zet6开发板子,买回来用DAP的下载器下载不了,芯片ID 0x2BA01477,是不是假的?网上看到说是MDK里看到的确实是 idcode: 0x2ba01477,从国外论坛看到有说0x2ba01477是国产芯片的标示,CKS32?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建议用官方的烧录工具看看能不能读写

网友B:
两家的都不能烧录吗?

网友C:
你都用DAPlink了,只要是arm的都能烧录的啊

网友D:
你配置有问题吧,不然咋能烧录不进去啊

网友E:
你说的下载不了,提示你什么呢?

网友F:
你用jlink或者STlink试试

网友G:
一般就算是国产的也能烧录的啊

网友H:
你可以用串口的方式烧录一下,试试

网友I:
不用看ID的,没啥用,芯片就算是国产依然好用

网友J:
MDK的配置,估计是有问题,不然肯定能烧录进去的

网友K:
中科芯32啊?也可以完全兼容ST的啊

网友L:
没遇到过烧录不进去的,如果烧录不了,看提示原因,一般可以解锁,实在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M(2024-01-16):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N: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