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超低功耗MCU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23-06-05):
低功耗是MCU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某些可穿戴的设备,其携带的电量有限,如果整个电路消耗的电量特别大就会经常出现电量不足的情况。

平时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基本的功能实现很简单,但只要涉及到关于低功耗的问题就比较棘手了,比如某些可以低到微安级的MCU微控制器,而自己设计的低功耗怎么测都是毫安级的,电流竟然能够高出标准几百到上千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怕,只要认真你就赢了。

下面仔细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1)掐断外设命脉,关闭外设时钟。
先说最直观的,也是工程师都比较注意的方面,就是关闭MCU微控制器的外设时钟,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MCU微控制器,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外设的时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外设了,当然此外设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功耗;如果想要让这个外设不产生功耗的话,只需要关闭它的时钟就可以了。

(2)让工作节奏慢下来,时钟不要倍频。
除了外设模块功率消耗之外,还有一个功耗大户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PLL和 FLL模块。PLL和 F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时钟,其功耗也会被提上去。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需要切换时钟模式,旁路掉PLL和 F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MCU的功耗,等到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3)围堵涓涓细流,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如果认为只要关闭外设时钟就能够保证外设不再耗电,那么你就太天真了。如果 IO口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具体原因是这样的,一般的IO的内部或者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假如某个IO口有个10K 的上拉电阻,把引脚拉到3.3 V,然而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此IO口被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根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消耗3.3 V/10 K = 0.33 mA的电流,假如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mA就贴进去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不要把上好的电流浪费在产生热量的功能上。

楼主:
(4)睦邻友好的合作,要注意1O 与外设IC的统筹。
IO口的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这一因素相对比较明显,下边咱来说一个不明显的因素: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消耗。假如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此与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无论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所以凡是遇见这-类的情况,首先需要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的状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控制单片机MCU睡眠之前,设置好MCU的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要保证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消耗掉。

(5)断开调试器连接,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还有一类比较奇特,检测出来的电流消耗很大,可实际结果是自己杞人忧天,原因是因为在测试功耗的时候MCU还连接着调试器。这时候大部分电流就会被调试器给掳走,平白无故的让工程师产生极度郁闷的心情。所以在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MCU的低功耗设计是一个细致活,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做到每添加一个功能都要重新验证一下低功耗是否符合要求,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减少损耗功率的因素。如果把所有功能都设计好了才去考虑低功耗的问题,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要更改程序的架构,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把功耗给彻底降下去。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NETSOL」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ETSOL/article/details/109643095

网友A(2023-07-24):
在低功耗下时钟不倍频的话  唤醒之后如何转入正常工作状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低功耗下时钟不倍频的话  唤醒之后如何转入正常工作状态呢

重新配置时钟吧。

网友C:
调低功耗还是要非常细心的,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地方存在小部分功耗。

网友D:
断开调试器连接,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这是确实是,调试也会增加不少功耗的~

网友E:
在低功耗情况下,不同厂家的单片机需要的引脚状态是不是还不是都一样的啊

网友F:
会不会供电电压低的芯片功耗比较低呢

网友G:
只要关闭外设的时钟 外设就会自动关掉吗

网友H:
我们如何自己检测一个单片机的实际功耗是多少呢

网友I:
软硬件配合才能做到低功耗,

网友J(2023-09-26):
楼主具体如何测试单片机功耗呢

网友K:
直接使用超低功耗模式就可以

网友L:
超低功耗MCU再降低功耗?

网友M(2025-10-08):
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让 MCU 和其外围电路尽可能地‘休眠’,并且在工作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立刻回到休眠状态。

网友N:
专为低功耗设计的定时器,可以在停止模式下运行,使用LSI时钟,功耗极低,用于周期性唤醒系统。

网友O:
几乎所有 MCU 都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从浅度睡眠到深度睡眠,功耗逐级降低,但唤醒时间和保留的功能也逐级减少。

网友P:
使用 MOSFET 开关,在 MCU 休眠时完全切断外设电源。

网友Q:
自适应动态电压控制

网友R:
多种精细化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S:
未使用或配置不当的 I/O 引脚会产生额外的漏电。

网友T:
在任务间隙进入最深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U:
选择合适的 MCU

网友V:
功耗模式越深,功耗越低,但唤醒时间越长,且状态保持越少。

网友W:
全局的功耗优化策略

网友:
在进行复杂计算时,开启PLL,将系统时钟提升到最高频率。计算完成后,关闭PLL,切换回内部低速RC振荡器,然后进入睡眠。

网友X:
硬件提供了可能性,而软件决定了最终能达到的功耗水平。

网友Y:
确实,IO口的电平状态也会影响功耗,需要仔细检查和设置。

网友Z:
IO口电平状态影响功耗,要重视其设置。

网友AA:
超低功耗 MCU 主要通过三类方式降低功耗。一是优化芯片架构,采用低功耗内核与工艺,减少静态电流。二是精细化电源管理,支持多电压域和多种低功耗模式,按需供电。三是控制外设活动,让闲置外设休眠,仅必要模块工作,同时缩短 CPU 唤醒时间。

网友AB:
不一定,关闭外设时钟只是停止外设工作,但不一定关掉所有电源,可能还需要其他操作来彻底关闭。

网友AC:
软硬件协同优化,合理设计电路与控制策略,实现低功耗运行。

网友AD: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通过定时器唤醒,避免持续运行高功耗定时器。

网友AE:
实现超低功耗是一个不断权衡和优化的过程。

网友AF:
使用低功耗工作模式

网友AG:
超低功耗 MCU 通常支持 多种功耗模式,合理切换是降低功耗的关键。

网友AH:
低功耗设计关键在于中断驱动而非轮询,它能有效减少CPU空转时间,节省能源。

网友AI:
要检测单片机功耗,可以使用电流表测量单片机供电线的电流,再乘以供电电压,就能得到功耗。记得测量时要确保电流表正确接入电路。

网友AJ:
优化算法,减少计算量。

网友AK:
合理使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M:
电压与频率动态调节

网友AL:
不同于传统MCU只有“运行”和“待机”两种模式,超低功耗MCU提供了多种功耗模式,功耗和唤醒时间呈反比关系。

网友AM:
超低功耗模式适用于长时间运行需求,可节省电量。

网友AN:
设置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完成必要工作后迅速唤醒,再进入睡眠,如此循环,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O:
在设计低功耗MCU时,IO口的电平状态也不容忽视

网友AP:
选择本身就支持低功耗模式的传感器和通信模块。

网友O:
所有未使用引脚配置为上拉 / 下拉输入。

网友P:
在任务繁重时使用高频时钟,任务完成后立即切换到极低频率的时钟运行,甚至直接进入睡眠。

网友AQ:
为什么需要超低功耗 MCU?

网友AR:
使用更高效的算法

网友AS:
确实,低功耗设计需要从多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