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电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把负载放发射极?

楼主(2023-06-05):
如题,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光耦喜欢把负载放到发射极?这样内部光敏三极管的VBE=VB-VR,  三极管不容易饱和啊

@xch :不好意思哈,措辞不够严谨,咱们只讨论这个事情即可,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嘿嘿
xch
那么多人 都被你代表了。

网友A:
负载和三极管交换不也一样的吗,什么饱和不饱和,对输入又没影响。

网友B:
从输出端看,作为一个2端器件,接那头等效都一样,哪来的饱和不饱和一说?
事实上,负载接那头,看的不是饱和不饱和,而是看输出信号的极性以及参考点。
如果参考点是GND,输出信号有效为高,则负载就必须在下面,和GND连接,如果输出信号有效为低,参考是GND,则负载电阻就得在VCC和集电极之间,光耦e极接GND。

网友C:
如果需要(1)输入、输出同相(输入VIN高电平,输出Vout也是高电平),(2)需要共地:负载电阻有一端需要接地。基于这2点,负载电阻就串联在光耦三极管的发射极与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输出端看,作为一个2端器件,接那头等效都一样,哪来的饱和不饱和一说?
事实上,负载接那头,看的不是饱 ...

感谢!之前还真没注意,一直以为驱动过程和三极管一样的~~

网友D:
没有控制的时候负载带不带电的问题

网友E:
这样接,好处显而易见,只是你没有仔细去分析两种接法的优缺点。
第一:接发射极,在关断时,如楼上所说,负载不带电。
第二,大部分光耦驱动是脉冲控制信号,比喻隔离通信,这样接,上升沿和下降沿比较小。
第三,这样接输入与输出是同相。

网友F:
同意楼上。
光耦的输出是光电三极管,相当于B、E极接有一个光电池,这是其驱动信号,饱和驱动跟集电极输出是类似的,差别不大,驱动不能用VB-VR去计算,不管怎么接,驱动都一样,都是光电池驱动。

感谢!

网友G:
光耦右侧的基极驱动方式你可以理解为电流源,RL不会影响I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耦右侧的基极驱动方式你可以理解为电流源,RL不会影响IB。

受教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光耦右侧的基极驱动方式你可以理解为电流源,RL不会影响IB。

IB是光电池(光子转电流)提供的,跟Ic没有关系的,等效于E、B极接有一个电流源。

网友H:
不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楼主显然混淆了光耦电路结构和射极跟随器的特性。

网友H:
光耦怎么接,完全取决于输出需要的极性。光耦导通时需要高电平那就接在电源与输出间,需要低电平就接在地与输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