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针对HC32L110的使用ADC进行电压数据采集,uart数据收发异常

楼主(2023-06-05):
AD, ADC, HC, UART, dc
就是使用这个hc32l110的ADC模块来进行电压数据采集,然后把数据通过uart在串口上打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写的代码在获取电压数据,打印出来一直为0,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include "ddl.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t.h"
#include "lp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adc.h"

#define     T1_PORT                 (3)
#define     T1_PIN                  (3)

static  uint16_t u16ScanResult[8];
uint8_t u8Rx**=0;
uint8_t Check**=0;
uint8_t u8RxData[3]={0x11,0x22,0X33};

void AdcContIrqCallback(void)
{
    Adc_GetScanResult(0,&u16ScanResult[0]);

    M0P_ADC->CR0_f.STATERST = 1u;

    M0P_BT1->ICLR_f.TFC = 0;
}

void RxIntCallback(void)
{
                u8RxData[2]=M0P_UART1->SBUF;
          u8Rx** = 1;
}

void ErrIntCallback(void)
{

}

void AdcRegIrqCallback(void)
{

}

void AdcHhtIrqCallback(void)
{

}

void AdcLltIrqCallback(void)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timer=0;
    uint32_t pclk=0;
          uint16_t                  u16ArrData2;
    uint16_t                  u16InitCntData2;
                stc_adc_cfg_t             stcAdcCfg                                ;
    stc_adc_scan_cfg_t        stcAdcScanCfg                ;
    stc_adc_irq_t             stcAdcIrq                                ;
    stc_adc_irq_calbakfn_pt_t stcAdcIrqCalbaks;
    stc_bt_config_t           stcBtConfig                        ;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                                ;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                ;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
    stc_uart_baud_config_t          stcBaud                                        ;

    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Scan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Irq);
    DDL_ZERO_STRUCT(stcAdcIrqCalbaks);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BtConfig);

    Clk_SwitchTo(ClkRCL);
    Clk_SetRCHFreq(ClkFreq24Mhz);
    Clk_SwitchTo(ClkRCH);

    Gpio_SetAnalog(2, 4, TRUE);

                Adc_Enable();
    M0P_BGR->CR_f.BGR_EN = 0x1u;
    M0P_BGR->CR_f.TS_EN = 0x0u;
    delay100us(1);

    stcAdcCfg.enAdcOpMode                             = AdcScanMode;
    stcAdcCfg.enAdcClkSel                             = AdcClkSysTDiv1;
    stcAdcCfg.enAdcSampTimeSel            = AdcSampTime8Clk;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RefVolSelAVDD;
    stcAdcCfg.bAdcInBufEn                             = FALSE;
    stcAdcCfg.enAdcTrig0Sel                     = AdcTrigTimer2;
    stcAdcCfg.enAdcTrig1Sel                     = AdcTrigDisable;
    Adc_Init(&stcAdcCfg);

    stcAdcIrq.bAdcIrq               = TRUE;
    stcAdcIrq.bAdcRegCmp            = FALSE;
    stcAdcIrq.bAdcHhtCmp            = FALSE;
    stcAdcIrq.bAdcLltCmp            = FALSE;
    stcAdcIrqCalbaks.pfnAdcContIrq  = AdcContIrqCallback;
    stcAdcIrqCalbaks.pfnAdcRegIrq   = AdcRegIrqCallback;
    stcAdcIrqCalbaks.pfnAdcHhtIrq   = AdcHhtIrqCallback;
    stcAdcIrqCalbaks.pfnAdcLltIrq   = AdcLltIrqCallback;
    Adc_ConfigIrq(&stcAdcIrq, &stcAdcIrqCalbaks);
    Adc_EnableIrq();
    Adc_CmpCfg(&stcAdcIrq);

    stcAdcScanCfg.u8AdcScanModeCh         =  ADC_SCAN_CH1_EN;

                stcAdcScanCfg.u8AdcSampCnt = 0x1;
    Adc_ConfigScanMode(&stcAdcCfg, &stcAdcScanCfg);

    Gpio_InitIO(T1_PORT,T1_PIN,GpioDirIn);
    Gpio_InitIO(0,3,GpioDirOut);
    Gpio_SetIO(0,3,1);

    Gpio_InitIOExt(3,5,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3,6,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SetFunc_UART1TX_P35();
    Gpio_SetFunc_UART1RX_P36();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Bt,TRUE);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Uart1,TRUE);
                if (Ok !=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AdcBgr, TRUE))
    {
        return Error;
    }

    stcUartIrqCb.pfnRxIrqCb        = RxIntCallback;
    stc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pfnRxErrIrqCb     = ErrIntCallback;
    stcConfig.pstcIrqCb                                           = &stc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stcConfig.enRunMode = UartMode3;

    stcMulti.enMulti_mode = UartNormal;

    stcConfig.pstcMultiMode = &stcMulti;

    stcBaud.bDbaud = 0u;
    stcBaud.u32Baud = 2400U;
    stcBaud.u8Mode = UartMode3;
    pclk = Clk_GetPClkFreq();
    timer=Uart_SetBaudRate(UARTCH1,pclk,&stcBaud);

    stcBtConfig.enMD    = BtMode2;
                stcBtConfig.enCT    = BtTimer;
          Bt_ClearIntFlag(TIM1);
          Bt_EnableIrq(TIM1);

    Bt_Init(TIM1, &stcBtConfig);
    Bt_ARRSet(TIM1,timer);
    Bt_Cnt16Set(TIM1,timer);

    Uart_Init(UARTCH1, &stcConfig);
    Uart_EnableIrq(UARTCH1,UartRxIrq);
    Uart_ClrStatus(UARTCH1,UartRxFull);
    Uart_EnableFunc(UARTCH1,UartRx);

                stcBtConfig.enGateP = BtPositive;
    stcBtConfig.enGate  = BtGateDisable;
    stcBtConfig.enPRS   = BtPCLKDiv256;
    stcBtConfig.enTog   = BtTogDisable;
    stcBtConfig.enCT    = BtTimer;
    stcBtConfig.enMD    = BtMode2;

    Bt_Init(TIM2, &stcBtConfig);

    Bt_ClearIntFlag(TIM2);
    Bt_EnableIrq(TIM2);

    u16ArrData2 = 0x10000 - 9375;
    u16InitCntData2 = 0x10000 - 9375;
    Bt_ARRSet(TIM2, u16ArrData2);
    Bt_Cnt16Set(TIM2, u16InitCntData2);
    Bt_Run(TIM2);
                Bt_Run(TIM1);

    while(1)
        {
                Adc_Start();
          Check** = 0;
                u8RxData[1] = (u16ScanResult[1] >> 8 );
                u8RxData[0] = (u16ScanResult[1] & 0xFF);
                if(u8Rx**)
                {
                        u8Rx** = 0;

                        if(Uart_CheckEvenOrOdd(UARTCH1,Even,u8RxData[2])!=Ok)
                        {
                                Check** = 1;
                        }
                        else
                        {

                                Uart_SetTb8(UARTCH1,Even,u8RxData[0]);
                          Uart_SendData(UARTCH1,u8RxData[0]);
                          Uart_SetTb8(UARTCH1,Even,u8RxData[1]);
                          Uart_SendData(UARTCH1,u8RxData[1]);
                                Uart_SetTb8(UARTCH1,Even,u8RxData[2]);
                          Uart_SendData(UARTCH1,u8RxData[2]);
                        }
                }
        }

}

网友A:
代码太长啦,建议把问题分割一下,缩小一下问题范围,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你这里涉及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ADC采集,一个是串口发送。
先排查ADC是否能正常采集到电压。使用仿真器,观察ADC结果寄存器有没有数据。
如果ADC结果寄存器没有数据,那就检查ADC的配置,比如端口配置,ADC时钟,ADC通道配置,模式配置,触发配置等等。
如果ADC结果寄存器有数据,那就检查USART配置,可以先给一组固定的数据看看能够正常打印。
如果能正常打印,就重点检查ADC结果寄存器的读取与数据转换。

以上步骤可以把问题缩小到一定的范围,你再精准的把问题提出来,大家也会有针对性的帮你解决问题了。祝好运。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我先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成功。串口方面我检查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adc和uart公用一个tim1的缘故,导致采样周期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看你代码里,ADC是TIMER2触发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疑问 Adc_GetScanResult(0, &u16ScanResult[0]);这个是获取数据,那我给uart的数据赋值是u16ScanResult[0]还是Adc_GetScanResult

楼主(点评):
成功了!弄出来了谢谢指导

网友B:
u8RxData[1] = (u16ScanResult[1] >> 8 );
u8RxData[0] = (u16ScanResult[1] & 0xFF);
你认真考虑下上面这两条语句放在while死循环里直接运行会产生什么效果?
可能几个微秒就执行一次。u8RxData[]这个数组极大部分时间都是等于0.

楼主(点评):
我把这个调整到外面还是为0,想了几个办法进行改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数据一直没有,都是0

楼主(点评):
成功了,弄出来了

网友C:
ADC 和 UART 得分开测试。要不然都是临时工的责任。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我去试试

楼主(点评):
还是不行,一直为0,我感觉有可能数据没采出来

楼主(点评):
成功了!谢谢你

网友C:
ADC 模拟信号输入引脚是哪个?

对应的初始化代码是哪段?
P24?

楼主(点评):
刚刚弄出来了,我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整合能力还有待提高,还要多研究相对应的用户手册。

楼主(点评):
是的,刚接触这个芯片还不太熟悉

网友D(2023-07-06):
能在程序里边看到采集到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呢

网友E:
能确定一下就是获取的电压数据是不是正确的呢

网友F:
不用ad采集的话  直接让串口发送固定数据 观察一下现象

网友G:
楼主看一下发送数据缓冲里边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H:
用示波器看一下实际发送的数据是不是正确

网友I:
楼主可以先不发送 看一下采集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