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TBK-RD8T3x启用UAR1后,串口会自动发出无规律的乱码

楼主(2023-06-05):
板子:新定义TBK-RD8T3x开发板。
问题:用易码魔盒初始化工程,启用UAR1后,单片机串口会自动发出无规律的乱码。
这是电脑串口收到的数据:

网友A:
您好,这是因为您选择了UART的模式0,此时为同步通信,TX引脚用作发送移位时钟,发送的是时钟信号不是乱码

网友B:
线路连接问题,检查线路,看看是否有错。

网友C:
串口配置,检查一下,有时候波特率过高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两端的参数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E:
干扰问题,是否有干扰源?增强接地。

网友F:
乱码一般是由于波特率不准导致的

网友G:
应该是你发送端口和一个高电平电源短路了。

网友H: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I:
估计是时钟不稳定,或者波特率设置不对

网友J:
检查TX RX管脚的脉冲信号是否有毛刺,

网友K:
串口通信线的接法或者连接松动都有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产生乱码。

网友L:
串口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电磁噪声的干扰

网友M:
程序中的某个函数或代码段出现错误,导致程序一直循环执行,从而不停地向串口发送数据。需要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死循环,以及相应的处理方式。

网友N:
需要增加超时机制或者优化程序逻辑,保证缓存区能够及时释放。

网友O:
需要检查串口连接是否稳定可靠。

网友P:
发送数据的程序在一个循环里面没有跳出来

网友Q:
增加滤波电容、屏蔽串口线

网友R:
电脑接收的数据是单片机引脚发送的,是你通过软件控制的

网友S:
不排除接收信号时软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
RDS小新 大佬说得对,模式选择1后,问题解决。
选择模式0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也不清楚是什么道理。
这个问题还是厂家的技术工程师懂。

网友T:
串100R电阻加100pf电容。

网友U:
楼主的初始化以及使能的顺序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V:
现象是什么 一直在不停的发送乱码吗?

网友W:
考虑是不是波特率出现了二者不相符的情况

网友X:
中间的通讯线考虑使用屏蔽线 需要根据实际环境判定

网友Y:
我们使用普通的串口通讯的话 需要加终端电阻进行匹配吗

网友Z:
是不是把串口的模式配置错了 或者io没有进行初始化呢

网友AA(2023-12-05):
两头的参数设置是不是同等?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B(2024-01-08):
必要增长超时机制大概优化程序逻辑,包管缓存区可以或许实时开释。

网友AC:
串口配置,检查,有时高波特率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AD:
可能是时钟不稳定或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可能是时钟不稳定或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问题已经解决了,记得当时是在设置的时候出的问题,因为我是因易码魔盒生成初始代码的。

网友AE:
在串行通信过程中,可能存在电磁噪声的干扰

网友AF:
滋扰問題,是不是有干扰源,加强接地。

网友AG:
串行通信线路的连接方式或连接松散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产生乱码。

网友AH:
增长滤波电容、屏障串口线

网友AI:
乱码通常是由不准确的波特率引起的

网友AJ(2024-03-02):
发送数据的程序没有跳出循环

网友AK:
计算机接收到的数据由微控制器引脚发送,由软件控制

网友AL(2024-06-09):
考虑两个波特率之间是否存在不匹配

网友AM:
线路连接问题,检查硬件

网友AA(2024-08-02):
可能是时钟不稳定,或者波特率设置错误,

网友AN:
UART模式选择错误

网友AO:
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是常见的乱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是常见的乱码原因。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P:
时钟频率设置不准确或时钟信号不稳定

网友AQ:
串口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电磁噪声的干扰,导致信号失真,产生乱码。

网友AR:
线路连接问题

网友AS:
软件配置错误

网友AS:
串口本身硬件设计可能存在缺陷,如TX和RX引脚上的信号不稳定或存在干扰。

网友AT(2024-09-04):
是什么现象,是不是不断发乱码?

网友AU:
发送数据的程序不会跳出循环,

网友AV:
检查tx和rx引脚上的脉冲信号是否有毛刺。

网友AW(2024-10-05):
中间通信线路考虑屏蔽线,需要根据实际环境确定。

网友AX:
是串口模式配置不正确,还是io没有初始化?

网友AY:
扰民,是否有干扰源,加强接地。

网友AZ(2024-11-09):
添加滤波电容,屏蔽串行电缆,

网友BA:
你这是串口工作模式没有选对哈

网友BB:
两端的参数设置一样吗?

网友BC(2024-12-18):
需要增加一个超时机制来优化程序逻辑,保证缓冲区可以实时释放。

网友AD:
计算机接收的数据由MCU引脚发送,并由您通过软件控制

网友AG:
考虑波特率是否与两者不匹配

网友BD:
增加滤波电容和屏障串口线

网友BE(2025-02-05):
你没有选择正确的串行工作模式

网友BF:
两端的参数设置一致吗?,

一致的

网友AL:
添加滤波电容和隔离串行线

网友BG:
端口与高电平电源发生短路,建议检查并修复短路问题,确保电路安全稳定,避免设备损坏。

网友AL:
可能是时钟不准或者波特率设置错误,导致设备出现问题

网友AC(2025-03-08):
如果出现通信问题,可以检查一下波特率是否匹配,如果发送和接收设备的波特率不一致,就会导致数据传输出错。

网友BE:
你是否确定两边的参数配置是完全相同的?描述一下具体代码。

网友AH:
存在干扰源。增强接地可减小干扰影响。

网友BH(2025-04-15):
看起来像是串口初始化配置有问题,检查一下波特率和串口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K:
可能是通信干扰,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显示乱码。

网友BC:
波特率不匹配意味着通信速率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V:
可以设置定时器监控,超过预设时间未使用则自动释放缓存。或者优化逻辑,确保缓存用完即释放。

网友BF:
屏蔽线能防干扰,得看环境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