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每次运行EasyCodeCube,都会出现这个提示,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3-06-05):
每次运行EasyCodeCube,都会出现这个提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防火墙阻止了吧, 加入防火墙白名单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您好,建议您将防火墙服务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安装远程桌面服务角色时应为启动状态,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ole-fail-to-install

网友C:
运行易码魔盒时关掉防火墙试试

网友D:
防火墙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