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模拟SPI的TFT液晶显示

楼主(2023-06-05):
TFT液晶采用中晶园的,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bd82e8dt0GXZp&id=526012965455&_u=6c0lgu0e1a5
N32G430开发板购买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4884886751.34.66566a4ewfftmk&id=718725491021

介绍下软件的开发流程

楼主:
液晶的引脚定义

液晶的引脚定义

液晶的引脚定义

楼主:
我们采用硬件SPI方式进行液晶这块的显示测试.SPI_CLK,SPI_MOSI接普通的GPIO口即可
GPIO口我们采用如下定义
PB11-----------DC(数据/命令选择)
PB14-----------BLK(背光)
PB10-----------RES(复位)
PB12-----------CS(片选)
PB15-----------MOSI
PB13-----------CLK(SPI)

楼主:
软件我们基于的demo工程上面进行修改.我们添加lcd.clcd.h,lcd_init.clcd_init.h
初始化GPIO口时钟及GPIO口

楼主:
液晶的引脚定义

楼主: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_REG(u8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LCD_WR_DATA8(dat);
        LCD_DC_Set();//写数据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_DATA(u16 dat)
{
    LCD_CS_Clr();
          SPI_WriteByte(dat>>8);
          SPI_WriteByte(dat);
    LCD_CS_Set();
}

SPI写数据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
        u8 i;
        for(i=0;i<8;i++)
        {
                LCD_CLK_Clr();
                if(Data&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CLK_Set();
                Data<<=1;
        }

}

对于LCD的初始化指令和数据,液晶厂商都有自己的初始化参考代码,后面可直接参考对应的附件程序

楼主:
液晶显示测试功能

楼主:
显示测试结果

楼主:
对应的参考代码

网友A:
SPI本来速度就不高,你还用GPIO模拟?这样的话,这块屏估计啥也干不了,特别是涉及到切屏的时候,估计跟拉窗帘一样,半天都拉不完。这种TFT的屏幕驱动,如果是SPI来驱动的话,还是必须用硬件SPI+DMA才能勉强玩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本来速度就不高,你还用GPIO模拟?这样的话,这块屏估计啥也干不了,特别是涉及到切屏的时候,估计跟拉 ...

嗯,大牛面前献丑了,发来给新手做些参考.

网友B:
模拟SPI效率有点低了

网友C:
这种模拟的方式,除了可以验证屏幕的好坏,我觉得在应用中的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拟的方式,除了可以验证屏幕的好坏,我觉得在应用中的意义不大。
...

后面发一个硬件SPI+DMA方式的.

网友C:
楼主 您这下就厉害了~~

期待一下楼主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