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静态电流参数含义

楼主(2023-06-05):
哪位能解释下这几个 静态电流参数具体什么区别以及各个含义吗?如果EN脚打开,输出空载下这个IC的静态电流是看哪个?

网友A:
手册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万象因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你这回答还不如不回答。。。

网友B:
你应该看最下面一项,IC允许,无负载,开关启动,-40~85度,典型值2.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