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互补信号,死区时间的正常说明是哪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6-10):
跑到单片机上了?用示波器自己看看实物,做电源死区不用太在意,明白开关门不碰撞安全就可以。芯片都有自己的设计,自带死区。别想自己搞个死区比芯片设计的好。没道理没要求,一样用。

网友B:
死区时间只是A或B的时间,一般要求A=B,大部分50ns~2us之间。

网友C(点评):
晓得啦,谢谢坛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