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技术大佬来解答萌新的问题 为什么那个LED灯会干扰后面的程序

楼主(2023-06-06):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LED灯会干扰后面的程序第一张是高级定时器4的初始化
第二张是串口函数初始化
第三张是LED函数初始化
第四张LED注释了,打印是正常的,定时器也启动了
第五张LED没有注释,打印一个s,后面定时器也没启动

网友A:
按照楼主所说配置了下,好像没有问题,建议调试看下卡在那里了,例程改的工程文件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所说配置了下,好像没有问题,建议调试看下卡在那里了,例程改的工程文件可以参考下
...

你按照我这样配置了一遍嘛,然后是正常的,led不会干扰豁免的程序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按照我这样配置了一遍嘛,然后是正常的,led不会干扰豁免的程序嘛?

硬件不同,你可以看下我的工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同,你可以看下我的工程试一下

灯也不亮,串口助手跟你代码调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同,你可以看下我的工程试一下

模式一没有校验位,我就说,我怎么设置跟代码一样,为什么还乱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式一没有校验位,我就说,我怎么设置跟代码一样,为什么还乱码

模式1是没有校验位啊,设置或者不设置奇偶位都一样(数据格式没有这一位),main 开始加载一下主频试试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1是没有校验位啊,设置或者不设置奇偶位都一样(数据格式没有这一位),main 开始加载一下主频试试
S ...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我自己的代码,没有清空串口的结构体,你写的清空,我自己也测试了一遍,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华大的寄存器里面的值是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我自己的代码,没有清空串口的结构体,你写的清空,我自己也测试了一遍,就是这个问题 ...

没有清空串口结构体?是串口的什么结构体?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调试一下,就比较容易找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我自己的代码,没有清空串口的结构体,你写的清空,我自己也测试了一遍,就是这个问题 ...

意思你UART配置的时候,结构体里面的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