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APM32F107VCUSB键盘的问题

楼主(2023-06-06):
我参考库函数搞了一个USB键盘,可以识别了。
板子上两个按键,KEY1和KEY2.我打算按下其中一个按键,一个显示A,一个显示B。
程序如下:
while (1)
    {
        //HidMouse_Proc1();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0)==0)
                        {
                                        DelayMs(5);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0)==0)
                                        {
                                                while(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0)==0);
                                                buffer[0]|=0x01;                        //aA
                                                USBD_TxData(USB_EP_1, buffer, sizeof(buffer));
                                        }
                        }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1)==0)
                        {
                                        DelayMs(5);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1)==0)
                                        {
                                                while(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1)==0);
                                                buffer[0]|=0x02;                        //bB
                                                USBD_TxData(USB_EP_1, buffer, sizeof(buffer));
                                        }
                        }

    }

可是发现按下A键,按一次,不停的写A.
怎么才能让它按一次写一次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改变键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改变键值呢

改变键值要有个过程啊,我按了一个键松开,就不停写A,按下另一个键就不停写B。
我又没一直按着,我是想让他按一下键,只写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