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VSCode+MSYS2+arm-none-eabi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
#申请原创#
安装VSCode,这个就不多说了,直接下载安装就行
安装MSYS2,下载地址https://www.msys2.org/建议断网安装,不然可能会在这里卡一段时间
VSCode中添加MSYS2shell,打开终端设置,找到这个选项点进去
在图示位置添加,修改path的路径为自己安装MSYS2的路径,-mingw64那个参数也可以修改为其它的,具体的参数可以打开msys2_shell.cmd查看
完成后可以在VSCode中打开MSYS2SHELL
先执行命令pacman-Syu 更新
更新完成后执行命令pacman-S make 安装make工具
执行命令pacman-S mingw-w64-x86_64-arm-none-eabi-toolchain 安装工具链,默认安装即可

工具链不止这一个版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测试工程由芯源CW32F030的工程修改而来
下载cw32f030TemplateMK.rar并解压,用VSCode打开
打开MSYS2SHELL,执行make
编译过程中会有警告,但最终能编译成功,这个工程是CW32F030小蓝板按键点灯的程序,烧录后能正常执行
使用Cortex Debug+JLinkGDBServer进行调试
在VSCode插件中搜索并安装Cortex Debug
打开插件设置,找到工具链配置和JLINK GDB Server配置
点击在setting.json中编辑,输入正确的路径

点击运行→添加配置或者打开配置,如果是添加,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Cortex Debug

在launch.json中修改以下参数

属性解释:
executable:含有调试信息的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可以是 keil 生成的 .axf 文件 或者 ARM-GNU-toolchain 生成的 .elf 文件
servertype:gdb server 类型,值根据你要用的 gdb server 进行一个选择
interface:JLink 的连接类型,如:swd,jtag
svdFile:用于描述芯片外设的 .svd 文件路径,如果此选项有效,那么可以在调试时查看外设寄存器的值
device:芯片的系列名称,如 STM32F103C8,可以打开 JLinkGDBServer.exe 查看有效的名称列表

弄好后就可以进行调试了

注意:如果你用了mingw-w64-x86_64-arm-none-eabi-toolchain这个版本的工具链,需要下载arm官网工具链中的gdb替换它自带的gdb,不然无法开启调试,别的版本没有试过能不能直接用